用pl c做这个设计可行吗

楼主(2023-01-14):
如果用plc可以,那么无线红外通信如何连接?

网友A:
你应该没见过PLC

网友B:
很明显这需要2个系统,一个是安装在头盔感应卡扣信号,然后无线发送给主机。
二十主机接收提示,控制车通断电。这些都不是PLC擅长的领域

网友C:
这个任务 描述不当,应该是设计不戴头盔的警示装置,而不是头盔,义务教育的语文真那么差么? 这个设计分2块部件,分别安装在 头盔和电动车

另外PLC成本太高,做这个设计也不是不可以,代价太高

网友D:
无线分体系统的连接会涉及到通讯协议和无线传输硬件的内容,PLC适合做的是流程控制。从系统的体积上来看也不适合PLC。建议可以使用Arduino做,中间搞个无线通讯就可以,非常简单。

网友E:
为什么要用plc做?给个理由先

网友F:
楼主先了解下什么是PLC。
PLC合适做过程控制,多是使用RS485通信,使用MODBUS-RTU协议。红外遥控、红外通信、驱动液晶屏等等这种事,PLC并不合适,甚至难以实现。

网友G:
这个项目不能用plc,1,plc成本偏高。2,使用plc功耗,3体积限制。

网友H:
建议楼主先百度一下看看 PLC 长的是啥样,然后再考虑答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