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稳压电源的负载调整率?

楼主(2023-01-15):
导线的电压降不可忽视?

网友A:
负载调整率=(空载时输出电压-满载时输出电压)/(额定负载时输出电压)*100%,测量电压时请用高精度数字电压表测量,表笔最好直接顶到电路板的接线柱上。导线对于电源来说就是内阻,它的存在影响负载调整率测试,因为电压反馈环路只能采集到电路板的电压信号。

网友B:
你可以用4线测量法 O1CN01kM6x5l1lmNken22Zk_!!390214861.jp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4线测量法

对!

网友C:
负载调整率 = (空载时输出电压 - 满载时输出电压) / (额定负载时输出电流),单位:V/A,即输出电流时出现的压降。
使用开尔文方式连接负载和测量设备。

网友D:
电源的负载调整率等于(满载电压 - 最小负载电压)/标称负载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