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什么型号三极管代替2SC2277

楼主(2023-01-15):
可以用什么型号三极管代替2SC2277

网友A:
9013就可以

网友B:
能用什么型号代换,具体要看是什么电路。

网友C:
根据电压、电流、ft选择近似的即可。

网友D:
看你做啥用啊。根据功能和指标来替换。

网友E:
2SC2277的主要参数50V500mA625mW。市场上常见的2N5550, 2N5551都可以代换。

网友F:
根据实际电路的电流,电压,功率选择替代品。

网友G:
自己能够查找相关资料,根据自己电路的具体要求选择参数相近的代替

网友H:
805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