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在C语言与code在C语言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1-15):
const在C语言与code在C语言有什么区别

网友A:
const是constant的简写,用来定义常量。而code是keil C51里面的关键字,一般用于定义常量数组,意思是告诉编译说把这个数组放在ROM存储。

网友B:
const 是常量,存放在代码区 flash

网友C:
const在C语言与code在C语言有什么区别, 这个与所用的编译器有关系,C51 就将code的常量放在flash区域,实际的意义都一样,不可以变更数值。

网友D:
const是C语言里面的,code是KEILC51里面的,实际上用const也同样可以

网友E(2023-02-23):
引用 网友B:
const 是常量,存放在代码区 flash

const 在修饰局部变量的时候不是放在flash里面的,修饰全局变量时可以等同于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