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LCD 手动点亮

楼主(2023-01-15):
有人能告诉我,怎么用面包板,一块1602lcd,跳线,拨码开关,用这些东西,手动让1602屏幕显示东西?还需要其他东西吗?不借助单片机。

网友A:
按以下代码顺序
拔动开关就可以
void lcd_wcom(u8 com)        //1602写命令函数
{
        rs=0;             //RS置0
        rw=0;             //RW置0     RS、RW置零,指令寄存器写入
        en=1;             //使能端置为高电平
        LCD_Dat=com;          //对液晶屏位置控制的命令
        en=0;            //使能端置为低电平。使能端从高电平跳变低电平,液晶模块执行写操作
        Delay40us();                //@11.0592MHz
}
void lcd_wdat(u8 dat)        //1602写数据函数
{
        rs=1;            //RS置1
        rw=0;             //RW置0     RS置1,RW置零,数据寄存器写入
        en=1;            //读取液晶模块信息
        LCD_Dat=dat;          //液晶屏显示的命令
        en=0;             //使能端置为低电平。使能端从高电平跳变低电平,液晶模块执行写操作
        Delay40us();                //@11.0592MHz
}
void lcd_init()                //1602初始化函数
{
        lcd_wcom(0x01);                //B00000001 清屏?
        Delay2ms();                //@11.0592MHz
        lcd_wcom(0x38);                //B00111000 8位数据,双列,5*7字形
        lcd_wcom(0x0c);                //B00001100 开启显示屏,关光标,光标不闪烁?
        lcd_wcom(0x06);                //B00000110 显示地址递增,即写一个数据后,显示位置右移一位
}
void  wchr(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adr,unsigned char p)    //显示位置及显示内容的函数
{
        if(row == 1)
                lcd_wcom(0x80 + adr);     //第一行显示位置
        else
                lcd_wcom(0xC0 + adr);     //第二行显示位置

                lcd_wdat(p);      //显示指针所指向对象
}

网友B:
不能,1602需要“读忙”,需要配置相关设置还需要“写地址”“写数据”才能显示

网友C:
不用单片机,可以用FPGA。

网友D:
不用单片机也可以,但你要会用EPROM、地址发生器、振荡电路、分频器。。。。还要会看1602的手册。。

网友E:
当然可以办到,但又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F:
LCD不像led数码管通电就能亮,需要程序初始化,光靠跳线,拨码开关,无法点亮。

网友G:
不借助单片机 ? 真会玩

网友H:
那就看你的手有多快,时序控制有多精确。

网友I:
还需要一个5v电源

网友J:
可以的,跟着时序。

网友K:
怎么可能,真是异想天开了,这东西需要传输复杂的命令数据才会显示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不能,1602需要“读忙”,需要配置相关设置还需要“写地址”“写数据”才能显示

实践证明1602不需要读忙,12864也一样,甚至清屏指令后只要一个nop空循环就能正常点亮,理论上用拨码是可以的,但楼主这么做可能是想切身体会一下

网友L: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

我就曾经搭了电路,成功手动写入EPROM  2764 的数据

网友M:
把LCD1602当LED数码管了

网友N:
在你成功手动点亮1602后,你会更加想念单片机

网友O:
可以实现,B 站 有视频,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搜

网友P:
cd1602本身自带ascii码字库和ascii码译码电路,配置好RST、R/S、EN三个引脚的状态后就可以直接并口输入ASCII码,我记得书上有讲过,但是忘记是哪本书了emmm,你可以看一下这位大佬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6dce3696a8c55dd0c69

网友D:
楼主这个想法就是典型的“摩托骡拉”----用一头老骡子拉着摩托车去载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用单片机,可以用FPGA。

人家单片机都不想用了,你让他开个FPGA?

网友Q:
引用 网友I:
实践证明1602不需要读忙,12864也一样,甚至清屏指令后只要一个nop空循环就能正常点亮,理论上用拨码是可 ...

正解。我写的1602和12864程序全都没有检测busy。传输数据后适当给点延时就行,像1602和12864这种小屏幕这些数据量来说随便整,并不用争分夺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