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只显示一行白块

楼主(2023-01-15):
代码放在附件上仿真时可以显示的,但是用板子就不可以。麻烦问一下哪里出错了,谢谢大家,代码是从网上看的并作了些修改。晶振频率是11.0592M

网友A:
硬件的问题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B:
刚下载的代码可以显示吗?应该是提取字库提取错了

网友C:
初始化失败,请检查接线

网友D:
对比度电阻没调对?

网友E:
看看是不是对比度调节问题。

网友F:
直接通电就是这样,说明完全没有操作

网友G:
一般都是代码问题。检查程序和实际引出引脚是否对应。

网友H:
可能产生的问题如下:
1、I/O口与LCD的数据口方向焊反
2、LCD的RS、RW、E的控制I/O口在程序编辑时定义错误
3、程序错误

网友H:
调一下对比度看看有没有用,没用看看接线对不对,另外通信是否可行的
看看3条控制线有没有接错

网友I:
sbit RS = P2^6;                 //LCD1602控制引脚定义
sbit RW = P2^5;
sbit EN = P2^7;

这几行和硬件对应一下,有些硬件走线不一样

网友J:
可能是font.h里面的字库错了

网友K:
正常的话调试一下可调电阻即对比度调节问题

网友L:
程序不全,如同算命,呵呵

网友M:
我遇到两次1602不显示内容的问题,经排查都是10K排阻闹的,没排阻不显示的把10K排阻加上,有10K排阻不显示就把排阻拿掉。

网友N:
核对硬件是否有错,偏置电压是否合适。然后是驱动软件,注意速度不要太快。

网友O:
取模的字库文件呢?很大怀疑你取模的字库是不是不匹配;因为字符取模错误,显示也是方块

网友P:
要结合硬件线路图才好分析

网友Q:
这个代码是错的

网友Q:
附件才是正确的代码

OK

网友R:
硬件问题,LZ解决了吗?

网友S:
1602有问题。换块好的。

网友T:
上电复位之后,延时加长一点再送初始化代码,1602的数据线可以4bit也可以8bit,要注意仿真与实物电路是否一致。核对一下数据接线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