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前最多加几个修饰符

楼主:
变量前最多加几个修饰符

网友A(2023-01-16):
这要看是哪里的变量,如果是C51里的变量可在变量前加:存储类型、数据类型、存储器类型这三类修饰符

网友B:
不同类型的修饰词基本都能加,extern volatile static signed int d;
while(2) 和while(1) 是相同的,本质上只有while(0) 和 while(!0)

网友C:
MCU不同,编译器不同,变量定义不同,都会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