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几款5V 供电 外围元件最少 的功放芯片

楼主:
带8欧喇叭 功率0.5或2W

网友A(2023-01-16):
LM386,使用上较简单了。

网友B:
有个东西叫半导小芯

网友C:
上某一个宝找成品,看看电路就行了

网友D:
CH03D SOP8封装

网友E:
TDA2822,TDA7050

网友E:
TDA7050按BTL接线可以不要外围元件

网友F:
8002系列,D类功放,简单好用。价格也好¥0.2左右

网友G:
用D类吧,输入要一个电容,电源要一个电容,不用别的器件了。

网友H:
这款应该适合,效率高 D类, 输出不需要电感电容,5V供电,功率大,体积非常小,常用在国产平板 和MP4上,类似的芯片多的是,便携影音设备带喇叭的都需要,低压供电,功率大, 效率还得高, 因为需要省电。

PDF文档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