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路中R14是否有必要,有必要的话取值多大合适

楼主(2023-01-16):
下面电路时根据上面这电路改的。上面这电路15V输入,经过T2三极管,没有任何限流就流入T3的基极。所以我加了个R14,目的为了给Q13的基极限流。

网友A:
有必要!取值与R17相当。不过,R17似乎取值过大了。

网友B:
没必要的,这个电路坑定没有实际搭过,只是个图而已

网友C:
上下2个电路是不同的,上电路需要下拉电阻,而下电路则是双向射随器,而射随器就是输入高阻抗根本就不需要前级,在Q1315到IO间接入小于10K电阻如4.7K即可.

网友D:
R4目的就是让你的Ibe电流不超过其最大值而己,在开关电路中,对其没严格要求。12V电路中 510R~5.1K都见有人用过,看你管子的放大倍数。

网友A:
R17取值过大有可能使Q15没有足够的基极电流而难以达到饱和导通状态。R14的取值影响Q13的基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7取值过大有可能使Q15没有足够的基极电流而难以达到饱和导通状态。R14的取值影响Q13的基极电流

是的,我搭建了电路测试了

网友E:
R14完全没必要,有R16限制Q14b极电流就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R14完全没必要,有R16限制Q14b极电流就足够用了。

如果确定Q14三极管放大倍数,那用R16来限流确实可以的,R14就可以不需要了

网友F:
有必要,限流保护。我通常会串联在Q14的输出,而不是串在E极。R14大小根据你的最大电流确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R14完全没必要,有R16限制Q14b极电流就足够用了。

R16调节Q14的E极电流?需要知道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系数,如果换一个三极管需要重新调节R16的值,不如直接使Q14饱和导通然后用R14来限制Q13的基极电流方便。

网友G:
输入电压,和PNP的EB最大压差决定

网友H:
有必要的,可以限流防止烧管,R13分到的电压-0.7V,再除于R14就是得到的E极电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确定Q14三极管放大倍数,那用R16来限流确实可以的,R14就可以不需要了

Q14放大倍数不需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