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自动重载模式可以改变定时长度吗?

楼主:
请教:STC8H系列用于步进电机调速,用定时器0,1(不自动重载模式)可以随时在中断函数中重装定时长度改变频率实现调速。那么,定时器2、3、4只能是自动重载模式,可以随时重装定时长度吗?还是用其他的方式实现?

网友A(2023-01-16):
有预加载寄存器的可以方便的修改定时器的值。没有有预加载寄存器的修改定时器的值只能重新初始化。即停定时器,修改初值,启动定时器。试试看。

网友B:
可以随时在中断函数中重装定时长度改变频率,但改变的时间是在本次中断后有效还是下一次中断后有效没有去验证过。因为CPU响应中断时,RL_T3H 和 RL_T3L的数据已经自动写入T3H 与 T3L中。T4H 与 T4L同理。

网友C:
可以,修改TL/TH的值,改之前要停止运行定时器

网友D:
感谢各位指点!我试一下

网友E:
修改重装值不就可以改变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