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求助

楼主(2023-01-16):
为什么这个没有按键消抖它的效果也不受影响呢?就是为什么不消抖它在按键按下时led也不会乱闪呢

网友A:
因为固定输出可以不用消抖
如你的P1=0;
如是是累计输出或取反输出就要消抖
以防重覆触动

网友B:
抖动时间很短,肉眼感觉不到,经过多次闪动后,看到的只是最后稳定时的状态。

网友C:
把 P1= 0 换成 P1 = ~ P1 就知道了

网友D:
去了解一下数码管的动态扫描,LED瞬时断电你根本就看不出来,靠视觉来判断按键是否有抖动是不可靠的。

网友E:
眼睛感觉不到而已,你用数字示波器看看,几十us级别的扫描速度。

网友F:
按键质量好,触点接触好

网友G:
不行加电容

网友H:
这个问题我真的蛋疼的时候测试过,新的按键开关基本上不抖,不消抖也没问题。至于老旧的开关,抖动就很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