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上的小电阻选择需要和手册上一样吗,谢谢大家帮助

楼主(2023-01-16):
芯片:stc 8H8K64U
D+和D-引脚上表示需要33R电阻,但我手头只有10和100的,能替换吗?还是说得串并联?
哦,对了,22uf的去耦电容也没有正好的,能换成10uf或100uf吗?

网友A:
阻抗匹配,一般按规定配就好,避免后续不必要的折腾

网友B:
数字电路没那么严格,你可以随便代换,没问题的。

网友C:
做产品要,没有就等买回来,调试阶段直接临时短接也可以,等买回来加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路没那么严格,你可以随便代换,没问题的。

节日快乐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匹配,一般按规定配就好,避免后续不必要的折腾

节日快乐 谢谢

网友D:
100的三个 并联  临时代用,电容是抗干扰用的,容值范围比较款的10uf 比较合理

网友E:
高速通信往往有一些电阻来配合(比如用于抑制反射),按厂家要求的做。

网友F:
临时将就一下,取值差不太多就行,有时甚至不安都行,但想稳定还得按规矩来。
厂家的参数决不是随便给的,也不是可有可无的。

网友G:
可以暂时短接,也可以并联3个10的

网友H:
电路中除了0.1uF不能替换,其它的电阻电容都是随意的
没有22uF的,就用10uf,不需要并联什么的
没有33R就用10R,要么就不接,直接接线就行了,我一直都是直接接线的,从来没有串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