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采样

楼主:
电流采样

负载电流会经过一个GND经过一个采样电阻0.5R回到系统主GND,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负载关断的时候,运放输出电压反而更大,负载关断的的时候电流比负载接入的时候电流反而大了200多mA,是这个差分采样电路有问题吗?请指点

网友A(2023-01-17):
为什么不先测试下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再上论坛来问呢?

网友B:
电流采样是串联在电路中的,你这是并联

网友C:
采用放大器要采用负反馈放大器

网友D:
运放供电有问题,电路发出来。

网友E:
搜索运放差分放大看看,要有4个电阻构成

网友F:
对调主GND与参考GND位置看看,你的描述不清楚。哪一个是主GND,哪一个是参考GND最好标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搜索运放差分放大看看,要有4个电阻构成

差分放大器不一定需要4个电阻,只要有差分电压就可以了。楼主的电路形式没有错,有可能是电流方向问题导致反相输入端接高电位而同相输入端接了低电位的原因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先测试下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再上论坛来问呢?

压降太小了电流150mA,采样电阻0.5R,因此压降0.075V,放大33倍,也就是2.475V。这个时候是有负载的时候,没有负载的时候居然也会飙升到这个值,随机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采用放大器要采用负反馈放大器

电流从PGND经过采样电阻流回到主GND,把高压端接在运放的同相输入端3脚,这是一个同相比例放大电路  放大的是R428电阻两端的电压!放大倍数取决于跨接在1和2脚的反馈电阻
管理
更多操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对调主GND与参考GND位置看看,你的描述不清楚。哪一个是主GND,哪一个是参考GND最好标明,

要构成负反馈   当然运放的反向输入端是主GND

网友H:
反馈电阻也没有,不参考现成电路靠自己发明是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压降太小了电流150mA,采样电阻0.5R,因此压降0.075V,放大33倍,也就是2.475V。这个时候是有负载的时候 ...

你的电路只是个示意图,完全不是真实电路。

网友I:
运放失调了,用专门的电流放大器高端采集电流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只是个示意图,完全不是真实电路。

就少了一个反馈电阻而已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运放失调了,用专门的电流放大器高端采集电流吧

失调了吗?用的是LMC6482AIM  失调电压不到0.2mV啊!

网友J:
万用表200mV档测量采样电阻两端电压看看,比较一下。

网友E:
应该是感应噪声,一般需要加三个电容滤波

网友K:
要接成负反馈, 另外最好加偏置

网友G:
引用 网友K:
要接成负反馈, 另外最好加偏置

这本来就是负反馈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感应噪声,一般需要加三个电容滤波

输出到adc位置加三个滤波电容?分别多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万用表200mV档测量采样电阻两端电压看看,比较一下。

这种电压能量测准吗

网友L:
负反馈呢,放大倍数多少呢?都没上完整的电路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输出到adc位置加三个滤波电容?分别多大

不是ADC,是采样电阻2个脚对地接电容,还有一个跨接采样电阻,你可以参考别人的抗干扰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这种电压能量测准吗

准啊。数字万用表示蛋黄积分ADC,线性很高的,抗50Hz干扰很好的。如果你还怀疑数字万用表,都不知道你要要用什么表了,动辄用6位半或8位半台表?

网友M(2024-07-04):
应该是噪声干扰,2 3脚并个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