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能隔着一栋楼进行无线通信的模块,接收端能低功耗运行的

楼主(2023-01-16):
我是新手,刚接触不久,还望各位大佬指教.
楼下门禁坏了,但还能在附近用手机蓝牙开门.于是我把手机蓝牙开门的功能移植到单片机内,就可以在30层楼上向单片机发出开门指令了.
我的房子是在楼上南面,门禁在1楼的北面.
我尝试过,使用汇承的HC-12无线透传模块(433Mhz),调到超远距离模式,使用弹簧天线,放在窗户边上,然后单片机拿到1楼北面地面上,能收到信号,但不稳定,进入楼层屋檐低下门禁旁边,信号基本上没有.
而且HC-12的空闲电流都有16mA了.用电池供电感觉用不了多久.
问题1:HC-12,由弹簧天线,更换成外置的天线,效果会不会好许多?
问题2:超再生这种模块对于我的项目合适吗?毕竟我单片机只需要接收信号就行,不用管发送
问题3:使用LORA的方案是不是更加远距离通信呢?
问题4:有没有别的模块更加适合,发射端功耗随意,放在家里的,但接收端可以超低功耗接收的,这样就可以几个月换一次电池了.

网友A:
433M也是直线传播的,你得在门禁旁边建一堵反射墙,那么可以收到了

网友B:
LORA应该没问题,你平时休眠模式lora才0.1ua!

网友C:
大功率普通315 433遥控器试试吧

网友D:
用315M或433M的超外差模块,带PA和LNA的距离更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M也是直线传播的,你得在门禁旁边建一堵反射墙,那么可以收到了

所有电波都是直线传播吧,就看是穿透还是绕射,我是想着能在楼上窗户,向对面楼发出电波,再反射到我楼1门禁..

楼主:
是LORA的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RA应该没问题,你平时休眠模式lora才0.1ua!

用LORA休眠时也能接收到信号吗?
我这两天了解下,有些具有唤醒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功率普通315 433遥控器试试吧

有个超再生无线模块的,支持12V的,准备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315M或433M的超外差模块,带PA和LNA的距离更远。

这个超外差,和超再生有啥区别啊,我最近只了解了超再生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超外差,和超再生有啥区别啊,我最近只了解了超再生的.

超外差稳定,抗干扰强得多。超再生很容易受干扰,距离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