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已经在oledfont.h定义了 还是报错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已经在oledfont.h定义了,可是一直报这个错

网友A(2023-01-17):
主程序中包含oledfont.h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程序中包含oledfont.h了吗?

明显没有

网友C:
数组本身就是一个指针,去掉那个(U char *)

网友D:
第一图第43行红色波浪线已经告诉你问题了。

网友E(2025-06-13):
BMP1未定义,是不是你拼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BMP1未定义,是不是你拼错了

最后一图就是BMP1的定义。

网友G:
你可能 没有定义bmp1 定义一下 看看呢

网友H:
main程序会不会没有正确定义oled那个文件

网友I:
BMP1的定义放在程序前面才可以

网友J:
看一下主程序中的头文件

网友K(2025-08-12):
你在报错前面那行加一句,extern unsigned char BMP1[];

网友L:
应该是因为没有包含oledfont.h头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