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一个时间推迟的51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3-01-17):
就是按钮点动后要延时2秒后再执行这个点动的时间,万分感激大家的帮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注意:需要包含"intrins.h"头文件以使用_nop_()函数进行延时。

你这应该修改一下,照你这么写,楼主得一直按着按键,直到2秒后事件执行。上面的延时短点,用于消抖,在执行事件前面加个延时2000毫秒才是楼主想要的
直接在你这上改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button = P1^0;  // Define button as sbit type, connected to P1.0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0; i < time; i++)
        for (j = 0; j < 110; j++);
}

void main()
{
    while (1)
    {
        if (button == 0)
        {
            delay_ms(10);  // 消抖
            if (button == 0)
            {
                   delay_ms(2000);  // 等2秒再执行下一步
                // Perform the set program
                // ...
            }
        }
    }
}

网友C:
我读了几遍都没看懂楼主的目的,点动之后延时2秒再执行这个点动?的时间?如果连自己语言都没法整理完善让别人能读懂,编程很难

网友D:
没看懂,什么是“执行这个点动的时间”?如果是点动事件发生,再延时2秒执行这个事件,那延时2秒就可以了,很简单的。定时器延时不够,再附加软件计数。

网友E:
什么是“执行这个点动的时间”?

是連问题都问不明白,还是我的理解能力下降了?
提出问题也是一门学问,如何能清晰的表述,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网友F:
很简单的,在需要延时的地方插入延时判断代码一直循环比较到2秒后退出循环即可.

网友G:
就是按钮点动后要延时2秒后再执行这个点动的时间----就是按钮点动后要延时2秒后再执行这个点动的事件?
看你代码对按键的访问是中断的,还是轮询的。加标志以及延时处理。

网友H:
估计楼主是想,点按键后,经过2秒钟的延时后再执行设定的程序。

网友I:
加两秒延时

网友J:
开一个硬件定时器,定时2S在中断中置位一个flag,然后在main里面循环查询flag是否置位就行

网友K:
看得出楼主只是想活跃一下过年气氛,因为这个问题本身不值500

网友L: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button = P1^0;  // Define button as sbit type, connected to P1.0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0; i < time; i++)
        for (j = 0; j < 110; j++);
}

void main()
{
    while (1)
    {
        if (button == 0)
        {
            delay_ms(2000);  // Wait for 2 seconds
            if (button == 0)
            {
                // Perform the set program
                // ...
            }
        }
    }
}

注意:需要包含"intrins.h"头文件以使用_nop_()函数进行延时。

网友A:
快,把500黑币给我和12楼一人一半

楼主(2023-02-28):
引用 网友A:
你这应该修改一下,照你这么写,楼主得一直按着按键,直到2秒后事件执行。上面的延时短点,用于消抖,在 ...

你好,这个代码要是BUTTON不是0,那后面就不能执行下去,我的意思是点动按钮后,按键已经释放了后延时2秒后再执行这个点动时间,比如点动时间0.1秒,那就是释放了后延时2秒再输出0,.1秒,0.3秒释放后延时2秒后输出0.3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