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部分电路的功能是什么?

楼主:
前段时间学习了这位大佬的频率计设计,但对电路1部分电路的功能没琢磨明白具体是什么,是滤波?放大?哪位大佬费神给详细解读下:电路2部分是整形,电路3部分是分频计数,如果我要测的频率较低,是不是就可以省去了。

原贴地址是:http://www.51hei.com/bbs/dpj-113171-1.html

网友A(2023-01-17):
电路1就是一个共射极放大电路。

网友B:
三极管放大输入信号,信号进74hc14后变成方波。
频率低的信号,如果幅度能够被单片机识别,那么可以直接接到单片机上。如果幅度不满足要求,就得做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路1就是一个共射极放大电路。

那么多电容电阻给我看的直晕,不知道都是干什么的,那这部分可以用LM324直接替换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放大输入信号,信号进74hc14后变成方波。
频率低的信号,如果幅度能够被单片机识别,那么可以直接接 ...

收到,多谢!那几个电容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D:
输入信号放大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么多电容电阻给我看的直晕,不知道都是干什么的,那这部分可以用LM324直接替换吧

电阻的作用是提供合适的静态工作点,同时将电流放大变成电压放大。电容可以提升交流放大增益。找本模拟电子技术方面的书籍,这是基础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阻的作用是提供合适的静态工作点,同时将电流放大变成电压放大。电容可以提升交流放大增益。找本模拟电 ...

收到,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收到,多谢!那几个电容是什么作用呢

C2、C3没用,作者水平太差以为越复杂越好加上去的。

C1是隔离电阻,也可以叫交流耦合电容。

R4是为了稳定直流工作点的,但是会影响放大倍数,在交流分析中,C7短路掉R4,让R4变成导线。

网友F:
这个电路很有可能是在实际应用电路中,没有什么用,就一个教学的作用的
这就是一个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你连这都看不明白,不知道接下来的分析有没有意义
C2:提高高频特性,因为C1是一个470uF的大电容,高频特性不好,但如果用好一点的电容,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C3:看起来是提高交流的增益,但又并联了一个C7,实际上就是交流短路了,所以,这个电路的增益取决于三极管的HFE
这并不是什么大佬的电路,这只是一个模拟电路基础不好的人设计的电路

网友G:
电路1就是最基本的放大电路,C1,C2是输入隔直电容,C3,C7是交流傍路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C2、C3没用,作者水平太差以为越复杂越好加上去的。

C1是隔离电阻,也可以叫交流耦合电容。

感谢指导,如果我们分析的信号属于交流信号的话就可以不用R4了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很有可能是在实际应用电路中,没有什么用,就一个教学的作用的
这就是一个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你连 ...

哈哈,我是半路出家,相对于这个频率计的作者差的还太远,以前只会照着别人的电路做点小东西玩,对电路里每个元件的作用却不是太了解,比如这里为什么用个电容,为什么用这么大的?听了您的教导刚去学了会电容的知识,看来需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啊,想自己做点东西,只能一点点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电路1就是最基本的放大电路,C1,C2是输入隔直电容,C3,C7是交流傍路电容。

感谢各位的指导,现在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