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修饰变量不可修改问题

楼主:
用const修饰变量不可修改,在执行到某一段代码时,我想修改这个变量,然后再把它修饰成不可修改,如何做。

网友A(2023-01-17):
类型转换

网友B:
要能修改不要用const修饰,用 static修饰。

网友C:
如果你能上百度,“const”就在第一条位置给出了说明:
“Const是一个C语言(ANSI C)的关键字,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限定一个变量不允许被改变。。。。”

网友D:
const修饰的变量就是常量,只有不想更改才会用这个修饰。用指针可以改,尝试如下语句 int* ptr = &d; *ptr = 4;

网友D:
引用 网友D:
const修饰的变量就是常量,只有不想更改才会用这个修饰。用指针可以改,尝试如下语句 int* ptr = &d; *ptr ...

这里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只有const修饰的局部变量可以修改,全局变量不可以修改。主要是因为存储位置不同,想了解这部分内容可以了解一下编译和链接。

网友E:
我发现用const 声明的常量是存放在单片机代码区的(flash),运行时候不能改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发现用const 声明的常量是存放在单片机代码区的(flash),运行时候不能改变的

这个要看编译器,有些是指定rom区域,有些只是声明不可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