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化使用sdcc编译51单片机时报错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我在学习51单片机的时候看到老师讲了模块化,所以自己写了一个,然后结构图在上面

  1. #include <8052.h>
  2. #include "../Sleep.h"
  3. #include "../nixie.h"

void main() {
    // P2_4=0;
    // P2_3=0;
    // P2_2=1;
    P2 = 0x00;

    while (1) {

        Nixie(1, 4);

        Nixie(2, 6);

        // Sleep(3);
        // P2_2 = 0;

    }

}

在写完这个代码之后使用sdcc main.c发出警告
qin@QindeMacBook-Pro 08 动态数码管显示 % sdcc main.c

?ASlink-Warning-Undefined Global '_Nixie' referenced by module 'main'

?ASlink-Warning-Undefined Global '_Nixie_PARM_2' referenced by module 'main'

但还是可以生成文件的,然后使用stcgal -P stc89 -p /dev/tty.wchusbserial11140 main.ihx
编译后,未能实现正常效果

以下为用到的文件
nixie.c
#include "nixie.h"
#include <8052.h>

char num[18]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0x77, 0x7C, 0x39, 0x5E, 0x79, 0x71, 0x00};

void Nixie(unsigned char weizhi, unsigned char number) {

    switch (weizhi)
    {
        case 1:
            P2_4=1;P2_3=1;P2_2=1;
            break;
        case 2:
            P2_4=1;P2_3=1;P2_2=0;
            break;
        case 3:
            P2_4=1;P2_3=0;P2_2=1;
            break;
        case 4:
            P2_4=1;P2_3=0;P2_2=0;
            break;
        case 5:
            P2_4=0;P2_3=1;P2_2=1;
            break;
        case 6:
            P2_4=0;P2_3=1;P2_2=0;
            break;
        case 7:
            P2_4=0;P2_3=0;P2_2=1;
            break;
        case 8:
            P2_4=0;P2_3=0;P2_2=0;
            break;
        default:
            break;
    }

    switch (number)
    {
    case 0:
        P0=num[0];
        break;
    case 1:
        P0=num[1];
        break;
    case 2:
        P0=num[2];
        break;
    case 3:
        P0=num[3];
        break;
    case 4:
        P0=num[4];
        break;
    case 5:
        P0=num[5];
        break;
    case 6:
        P0=num[6];
        break;
    case 7:
        P0=num[7];
        break;
    case 8:
        P0=num[8];
        break;
    case 9:
        P0=num[9];
        break;
    case 'A':
        P0=num[10];
        break;
    case 'B':
        P0=num[11];
        break;
    case 'C':
        P0=num[12];
        break;
    case 'D':
        P0=num[13];
        break;
    case 'E':
        P0=num[14];
        break;
    case 'F':
        P0=num[15];
    case ' ':
        P0=num[16];
    default:
        break;
    }

    Sleep(2);
    P0 = 0x00;

}

nixie.h
#ifndef __NIXIE_H__
#define __NIXIE_H__

void Nixie(unsigned char weizhi, unsigned char number);

#endif

Sleep.c
void Sleep(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 (xms)
    {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i);
        xms--;
    }

    // _nop_();

}

Sleep.h
#ifndef __SLEEP_H__
#define __SLEEP_H_

void Sleep(unsigned int xms);

#endif

系统是Macos,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网友A(2023-07-03):
用的是platformIo吗?看你这个项目结构是不是lib放错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