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掉电模式下外设供电如何处理?

楼主:
一款控制器,使用TM1650驱动4位数码管显示。MCU执行掉电命令时,要先给4位数码管送入黑屏段码(0x00),并让1650执行最后一次显示函数,再开MCU外部中断,掉电。但这时TM1650实际上是没断电的,只是黑屏而已(若不送黑屏段码,数码管就不会完全熄灭)。想请教的是:

1、MCU掉电模式下,外设一般是怎么处理的?是保持通电状态,还是要接一个MOS管用I/O口断电?是不是电池款设备就必须用MOS管通断电控制呢?

2、具体到此例中,TM1650不加MOS管,用代码处理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先谢谢了~

网友A(2023-01-17):
TM1650 有待机模式

网友B:
比较一下送入黑屏段码(0x00)和 关显示命令的电流差多少

网友C:
MCU都掉电了,TM1650还有电?

网友D:
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要看需求,看看是不是追求低功耗

网友E:
站在节能角度,最彻底的,是mos管关闭tm1650供电,其次是关屏显,送黑屏断码是最不好的选择。

网友F:
一般用电池供电且长时间工作的设备不考虑采用数码管做显示。如果短时间工作的设备非得用数码管显示就要采用省电方法。TM1650关闭显示且SCL,SDA,KP 三个端口置高电平,5V电源条件下静态电流0.2mA。这显然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比较一下送入黑屏段码(0x00)和 关显示命令的电流差多少

经实际测量,黑屏段码(0x00)和 关显示命令的电流是一样的。但明显您给的关显示命令要更加合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般用电池供电且长时间工作的设备不考虑采用数码管做显示。如果短时间工作的设备非得用数码管显示就要采用 ...

有道理。经测量,数码管的电流还是挺大的。这次先做成插电版,以后再研究1602和12864屏显示的版本。电池版还要考虑锂电池,充电管理,安全等,现在还做不好。

休眠静态电流值实测值:

7805 3.08ma (小于参数典型值:5ma)
1650  0.08ma(小于参数典型值:0.2ma)
STC8h8k64u 0.64ma(为什么这么大?还得找找原因。参数典型值:0.6ua。)

看来7805才是静态电流值最大的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要看需求,看看是不是追求低功耗

是的,这次做的是插电版,为以后做电池版做点准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有道理。经测量,数码管的电流还是挺大的。这次先做成插电版,以后再研究1602和12864屏显示的版本。电池 ...

引脚设置成什么模式?
4个模式都有试过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引脚设置成什么模式?
4个模式都有试过吗?

还是不行,也许我哪里没搞好。搜了一下,感觉这STC的休眠电流就是玄学,要最小系统引脚悬空,各种设置,也不一定能调到典型值。我准备过段时间专门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