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5 main.c(29): error C193: '': bad operand type

楼主(2023-01-17):
void main()
{
        float T,TSHOW;
        DS18B20_ConvertT();
        Delay(1000);
        Timer0Init();
        while(1)
        {
                DS18B20_ConvertT();
                T=DS18B20_ReadT();
                if(T<0)
                {
                        TSHOW=-T;
                }
                else
                {
                        TSHOW=T;
                }

                nixie_setbuf(2,TSHOW/100);
                nixie_setbuf(3,(TSHOW%100)/10);
                nixie_setbuf(4,(TSHOW%100)%10);

        }
}
用数码管扫描温度传感器 标红两端一直显示有问题main.c(29): error C193: '': bad operand type

网友A:
代码不全,没有行数
29行是哪行?
TSHOW是float类型,不能取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代码不全,没有行数
29行是哪行?
TSHOW是float类型,不能取余

正解

网友C:
这个问题,沙发的解答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