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K单片机程序大约16k无法下载仿真怎么回事

楼主(2023-01-17):
最近在玩无字库12864 ,单片机C8051F410,函数显示什么都调正常了,由于无字库,自建了几个大小不同字库,存储空间编译后data 96,xdata15, code 17650.就出现了编译一切正常,仿真下载时提示" 通知地址XXXX超过设备地址"。减小字库编译后code 16380,就能正常下载仿真一切正常,搞不懂C8051F410是32K空间,程序16K怎么超了。是Keil设置问题还是CPU、或仿真器问题,仿真器是兼容版U_EC6,望大神指点

网友A:
单片机C8051F41x系列,有 32 kB Flash的也有 16 kB Flash的,如果超了那你用了 16 kB Flash的。

楼主:
手册说明F410和F411是32k的F412、F413是16K,我的芯片是F410

网友B:
弄懂data,code的含义,明白编译后数据保存在哪里,你就会明白怎么做了

楼主:
32k 单片机程序16k 就无法仿真原因找到了
芯片标的是C8051F410 之前一直用Keil调试没发现。换了Slicon Flash Programming Utility直接下载HEX才发现
芯片读出来的型号是 C8051F412 . 410是32k 而412就是16K .

网友C:
这个要看map文件才能知道有没有超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