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_c51如何设置插入选项的头文件名称?谢谢帮助

楼主(2023-01-17):
我使用stc-isp导入keil些头文件,但添加的头文件报错无法打开,查看后发现是头文件文件名和插入名字不匹配。怎么修改插入选项的名称呢?

网友A:
在c文件里注释掉STC8.H

网友B:
把第一行删除即可,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要到论坛里面来问?

网友C:
老师让你找“紫欣”同学,你却去找“子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文件里注释掉STC8.H

我的意思是更改右键菜单中的insert #include stc8.h,8后面加个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第一行删除即可,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要到论坛里面来问?

我的意思是更改右键菜单中的insert #include stc8.h,8后面加个h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让你找“紫欣”同学,你却去找“子馨”。。。。

名字错误我是知道的,这是由于右键菜单的插入错误造成的。
我的意思是更改右键菜单中的insert #include stc8.h,8后面加个h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更改右键菜单中的insert #include stc8.h,8后面加个h

注释掉STC8.H,留下STC8H.H就不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释掉STC8.H,留下STC8H.H就不报错了。

我知道注释掉stc8.h,但这不是我问的问题。
我想改变的是右键菜单的插入文本(#include <stc8.h>),否则我每次插入后都得在8后面手动添加h

网友D:
在 decice 里面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 decice 里面改

不懂,求细说ω

网友E:
山不转路转 路不转人转
在\C51\INC\STC内
复制STC8H.H
改名为STC8.H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山不转路转 路不转人转
在\C51\INC\STC内
复制STC8H.H

我也想到了改文件名,但改成stc8.h后,部分型号信息就丢失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懂,求细说ω

选择  Device Manage, 选中STC的芯片, 然后  修改文件名,大致的操作如下:

修改红框处的名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择  Device Manage, 选中STC的芯片, 然后  修改文件名,大致的操作如下:

非常感谢,解决了我的问题,祝春节快乐,阖家幸福

网友F(2024-12-26):
引用 网友D:
选择  Device Manage, 选中STC的芯片, 然后  修改文件名,大致的操作如下:

太感谢了,帮大忙了,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