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 单片机内部PWM调电机震动问题

楼主(2023-01-18):
电路 程序如图所示 马达5V供电 STC内部PWM驱动 无论是把值调小还是调大 都不转动 只响不转

网友A:
把104电容去掉试试?

网友A:
感觉R12还要改大些

网友B:
量电机两端电压,来判断哪里有问题。

网友B:
如果Q2是电机驱动,驱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C:
1、电机驱动电流不够
2、电机供电电压不对

网友D:
PWM输出端口要设置成推挽模式。

网友E:
单片机的MD对应引脚没有强上拉吧?

网友F:
输出的是PWM,电容C12(104)一定要去掉。

网友G:
IO口的驱动电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