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自动指针访问数组的方法

楼主:
我有一些长度不一的数组,需要通过一个指针访问所有的数组

指针如何识别不同长度的数组,也就是公式中出现*3、*6自动匹配

网友A(2023-01-18):
一个数组的内的变量都是连续存储的,用指针访问一个数组,只需将数组内各行的地址赋给指针,然后用指针连续访问数组内的各个变量:
即先定义相同数据类型的指针数组char *p[R];//R为所有数组最长行数
int m=0;
while(a[m]!=false)
{
   p[m]=a[m];
   m++;
}
for (int i=0;i<m;i++)
while(a[i][j]!=false)
{
  a[i][j]=*(p[i]+j);//指针访问数组内所有变量
   j++;
}
访问其它数组以此类推。

网友B:
没搞懂啥意思,指针直接指向数组就行了吧,和数组长度没关系吧,就是自己访问的时候注意就行

网友C:
没看懂,本质上所有多维数组都是一维数组的变相,所以都可以直接指针操作,算好地址就行,楼主写的确实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