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有大神能指导下,怎么才能把别人的51c程序在51编译器上打开并修改

楼主(2023-01-18):
比如我下载了个别人的程序,想修改一下其中的几行,那怎么才能在编译器上打开别人的程序呢?

网友A:
用 keil。Keil5 C51 V9.60汉化稳定版及相关资料下载链接 http://www.51hei.com/bbs/dpj-209016-1.html

网友B:
以Keil为例,由于编辑器版本不同,下载了别人的程序不一定能直接打开。可以自己创建一个工程文件,把下载的程序文件中的C文件用电脑自带的记事本程序打开。复制文本粘贴到自己创建的工程文件的C文件中,即可正常编译。

网友C:
如果是以工程方式下载的,用对应的IDE打开,比如Keil。如果是单纯的代码文件,比如C,可以自己建立工程,引入这个文件后再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以工程方式下载的,用对应的IDE打开,比如Keil。如果是单纯的代码文件,比如C,可以自己建立工程,引 ...

麻烦问一下,建立工程后怎么引入?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有时间后实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