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UART

楼主:
为什么串口助手获得的数据是准确的,但是led的亮灭却不正确?
11.0592mhz的晶振,8位自动重装,比特率不倍速

下载

网友A(2023-01-19):
你直接输一个确定的字节数据到P1口看看?可能你传递数据出错了。

网友B:
SBUF是c51关键字,不能当变量使用,应该另设变量保存SBUF用来显示。

网友C:
为0了吧,把0的数据丢掉,读完再读是0吧

网友D:
开接受中断。接受到后存入另外一个变量。你这一直读不行的。

网友E:
中断里面一定要把TX与RX分开,发送与接受都会进入中断可能数据要乱

网友F:
中断处理程序没写。

必须要写中断处理,要清RI的。

现在你的中断向量地址是乱的,接收到数据就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