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or语句如何实现以下功能?

楼主(2023-01-19):
折腾才能进步。。。
请问在for语句中如何实现:P0走2步,P1走1步呢?或用其它方法实现。谢谢!

网友A:
for(i=0;i<8;i++)
  {
     p0=sz[i%4*2];
     Delay1ms(500);
     p0=sz[i%4*2+1];
     Delay1ms(500);
     p1=sz[i];
     Delay1ms(500);
  }

网友B:
for(i = 0; i < 8; i++)
{
P0= SZ[i];
delay1ms(500);

for(!i%2)
P1 = SZ[i];
delay1ms(500);
}
新手只会笨办法,这应该行吧

楼主:
学习中,求思路啊

网友C:
直接将p0=SZ[i]改成p0=SZ[i+1];当然不能溢出,此语句前加个判断语句
if(i<7)
p0=SZ[i+1];
其它不变。

网友D:
“挤”在一个循环内,不合理。这循环中,2步的先超出范围了。或者说没说明超出后怎样处理。

大体如此吧
if(i<4){
   P0=SZ[i*2];
   Delay1ms(500);
   P0=SZ[i*2+1];
   Delay1ms(500);
}

网友E:
在for语句内P0执行两次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功能完美实现,学习了,谢谢大家!

网友F:
加标志位啊,

网友F:
加个标志位j
for(不变)
{
j++
if(j==2)
{
p1走一步;
j=0;
}
else
{
p0走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个标志位j
for(不变)
{

这样写好像不能循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