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VB6@win7(64bit)支持大于16的串口号的方法或控件

楼主(2023-01-19):
VB6自带的串口控件最多只支持到Com16,但由于串口用的久了,各种USB-RS232的插拔,让串口号升到了COM17。VB6的串口程序在新的串口号前全部挂 了,查了好久才知道VB6原生的MSCOMM32控件不支持大于16的串口号,请各路大神支个招指点一下!

网友A:
端口号在系统里可以改

网友B:
开启命令提示视窗(win键+R>CMD)
执行指令:set devmgr_show_nonpresent_devices=1
同视窗继续执行指令:devmgmt.msc
你应该会看到装置管理员
选择 "检视"->"显示隐藏装置"
把右方 "+" 点开看看,你应该可以看到平时看不见的设备
呈现淡灰色的就是离线设备,原则上可以删掉

网友C:
系统的串口号升到了COM17,并不是有17串口在使用吧,
你可以进到设备管理器里面,把你现在用的串口号改小

网友D:
这个应该经常初始化,否则再多串口号也不够用。

网友E:
你可以用 VB6 Serial API class

Option Explicit
'// WIN32API Function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CreateFile Lib "kernel32" Alias "CreateFileA" (ByVal lpFileName As String, ByVal dwDesiredAccess As Long, ByVal dwShareMode As Long, lpSecurityAttributes As Long, ByVal dwCreationDisposition As Long, ByVal dwFlagsAndAttributes As Long, ByVal hTemplateFile As Long) As Long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CreateFile Lib "kernel32" Alias "CreateFileA" (ByVal lpFileName As String, ByVal dwDesiredAccess As Long, ByVal dwShareMode As Long, lpSecurityAttributes As Any, ByVal dwCreationDisposition As Long, ByVal dwFlagsAndAttributes As Long, ByVal hTemplateFile As Long) As Long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WriteFile Lib "kernel32" (ByVal hFile As Long, lpBuffer As Any, ByVal nNumberOfBytesToWrite As Long, lpNumberOfBytesWritten As Long, lpOverlapped As Any) As Long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CloseHandle Lib "kernel32" (ByVal hObject As Long) As Long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SetCommState Lib "kernel32" (ByVal hCommDev As Long, lpDCB As DCB) As Long
Private Declare Function GetCommState Lib "kernel32" (ByVal nCid As Long, lpDCB As DCB) As Long

'// WIN32API Structure
Private Type DCB
        DCBlength As Long
        BaudRate As Long
        fBitFields As Long 'See Comments in Win32API.Txt
        wReserved As Integer
        XonLim As Integer
        XoffLim As Integer
        ByteSize As Byte
        Parity As Byte
        StopBits As Byte
        XonChar As Byte
        XoffChar As Byte
        ErrorChar As Byte
        EofChar As Byte
        EvtChar As Byte
        wReserved1 As Integer 'Reserved; Do Not Use
End Type

'// WIN32API Constant
Private Const GENERIC_READ = &H80000000
Private Const GENERIC_WRITE = &H40000000
Private Const OPEN_EXISTING = 3
Private Const FILE_FLAG_OVERLAPPED = &H40000000
Private Const INVALID_HANDLE_VALUE = -1
Private Const NOPARITY = 0
Private Const ONESTOPBIT = 0

Private Const FILE_FLAG_NO_BUFFERING = &H20000000

'// Comm Port Handle
Private hComm As Long

Private Sub Form_QueryUnload(Cancel As Integer, UnloadMode As Integer)
    '// Close the opened Comm
    If hComm <> 0 Then CloseHandle (hComm)
End Sub

Private Sub CmdAction_Click(Index As Integer)
    Dim Idx As Integer
    Select Case Index
    Case 0 '// Open/Close
        If CmdAction(0).Caption = "&Open" Then
            If OpenPort(txtCOMM(0).Text, CLng(txtCOMM(1).Text), CLng(txtCOMM(2).Text)) <> 0 Then
                CmdAction(0).Caption = "&Cancel"
                For Idx = 0 To 2: txtCOMM(Idx).Enabled = False: Next
                txtData.Enabled = True
                CmdAction(1).Enabled = True
                lblStatus.Caption = "Open Port Successful: Hanlde -> " & hComm
            Else
                lblStatus.Caption = "Fail to open port!!!"
            End If
        Else
            CloseHandle (hComm)
            CmdAction(0).Caption = "&Open"
            For Idx = 0 To 2: txtCOMM(Idx).Enabled = True: Next
            txtData.Enabled = False
            CmdAction(1).Enabled = False
            lblStatus.Caption = "Port Closed"
        End If
    Case 1 '// Send
        Write2Port txtData.Text
    End Select

End Sub

Private Function OpenPort(ByVal strPort As String, ByVal lngBaudRate As String, ByVal lngDataBit As Long) As Long
    Dim pDCB As DCB
    Dim lpPort As String

    '// Create Comm Name Buffer
    '//lpPort = String(6, Chr(0))
    '//Mid$(lpPort, 1, 6) = "COM" & strPort & ":"

    lpPort = "\\.\COM" + strPort + vbNullChar

    '// Close the current opened Comm Port (If any)
    If hComm > 0 Then CloseHandle (hComm)

    '// Open selected comm port
    '//hComm = CreateFile(lpPort, _
    '//                    GENERIC_READ Or GENERIC_WRITE, _
    '//                    0, _
    '//                    vbNull, _
    '//                    OPEN_EXISTING, _
    '//                    0, _
    '//                    vbNull)

        hComm = CreateFile(lpPort, _
                                                GENERIC_READ Or GENERIC_WRITE, _
                                                0, _
                                                ByVal 0, _
                                                OPEN_EXISTING, _
                                                FILE_FLAG_NO_BUFFERING, _
                                                0)

    If hComm <> INVALID_HANDLE_VALUE Then
        pDCB.DCBlength = Len(pDCB)

        '// Retrieve default Comm port settings
        GetCommState hComm, pDCB

        '// Configure new Comm port settings
        With pDCB
            .BaudRate = lngBaudRate
            .Parity = NOPARITY
            .ByteSize = lngDataBit
            .StopBits = ONESTOPBIT
            .EofChar = 0
            .ErrorChar = 0
            .EvtChar = 0
            .fBitFields = 20625
            .XoffChar = 19
            .XoffLim = 512
            .XonChar = 17
            .XonLim = 2048
        End With

        '// Set new configure Comm port settings
        If SetCommState(hComm, pDCB) = 0 Then
            CloseHandle (hComm)
            OpenPort = 0

            MsgBox "Fail to configure serial port!", vbExclamation + vbOKOnly, "Error"
        Else
            OpenPort = hComm
        End If
    Else
        CloseHandle (hComm)
        OpenPort = 0
    End If
End Function

Private Sub Write2Port(ByVal strData As String)
    Dim dwByteWrite As Long
    Dim Sz As Long, Idx As Long
    Dim Bytes() As Byte

    '// Create & Convert str into array of Byte
    Sz = Len(strData)
    ReDim Bytes(Sz) As Byte
    For Idx = 1 To Sz
        Bytes(Idx) = Asc(Mid$(strData, Idx, 1))
    Next

    '// Write data into Open Comm Port
    If hComm <> INVALID_HANDLE_VALUE Then
        WriteFile hComm, _
                    Bytes(1), _
                    UBound(Bytes), _
                    dwByteWrite, _
                    ByVal 0&
    Else
        MsgBox "Invalid port handle", vbExclamation + vbOKOnly, "Error"
    End If

    Erase Bytes

End Sub

网友F:
通常这样写  \\.\COM23  。 不然,去设备管理器中修改到较小的串口号

网友G:
可以直接调用Windows API(CreateFile()...),本来控件只是API的一层封装而已,直接使用API也不会多复杂,不过既然你有这个提问,说明你不想用API。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修改串口控件OCX,将控件OCX判断串口号是否小于等于16的语句修改为小于等于255即可,这样就可以用到串口号1-255:

简明教程:
1. 找到mscomm32.ocx,如果是64位Windows7,则目录为:C:\Windows\SysWOW64\mscomm32.ocx
2. 使用HEX文本编辑器(比如UltraEdit之类的)打开
3. 查找HEX字符串“66 3D 10 00”
4. 将其修改为“66 3D FF 00”

如果你的程序需要在其他机器上运行,则需要将这个文件拷贝过去,或制作一个安装程序,里面包含这个文件。

楼主:
回以上各楼层:
修改串口号我明白,有问题的电脑的所有COM16之前的串口都显示在使用,所以也改不了低于16的,通过注册表可以把多出来的串口号删除,但不期望使用上位机软件的人会正确操作。
所以,一劳永逸的方法是更新上位机软件,跳过这个坑。。
不用控件用API倒是可以试一下。或许可以避开这个BUG

网友H:
就是个重启一下电脑的问题,没必要搞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个重启一下电脑的问题,没必要搞这么复杂。

你是说重启之后串口号就能小于16,或是上位机就能支持大于16的串口号?
还是说重启之后串口号显示显示“使用中”的状态会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