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CD1602显示程序4个警告,搞不明白。

楼主:
1、警告原文:1602.c(178):warning C206: 'LCD1602Init':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译文:1602.c178):警告C206:LCD1602Unit”:缺少函数原型
函数原型是
void LCD1602Init(void)
{
  LCD1602ClearScreen( );
  LCD1602WriteCommand(LCD1602_DATA_MODE);  //显示模式设置,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
                                                                          //8位数据接口
  LCD1602WriteCommand(LCD1602_OPEN_SCREEN); //开显示
  LCD1602WriteCommand(LCD1602_DISP_ADDRESS); //起始显示地址
  LCD1602ClearScreen( );
}

但警告:LCD1602Unit”:缺少函数原型
而程序中并没有LCD1602Unit”这个函数。

2、***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LCD1602CLEARSCREEN?1602
译文:***警告L16:未调用的段,覆盖过程忽略
段:?公共关系?lcd1602透明屏幕?1602

3、***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LCD1602INIT
    MODULE:  .\Objects\1602.obj (1602)
译文:***警告L1:未解析的外部符号
    符号:LCD1602INIT
    模块:\对象\1602.obj(1602)

4、***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LCD1602INIT
    MODULE:  .\Objects\1602.obj (1602)
    ADDRESS: 0861H
译文:***警告L2:引用未解析的外部
    符号:LCD1602INIT
    模块:\对象\1602.obj(1602)
    地址:0861H

这是一个LCD1602显示程序,其中用LS164进行IO扩展。

原程序全文如下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P0_4=0x84;
sbit        P0_5=0x85;
sbit        P0_0=0x80;
sbit        P0_1=0x81;
sbit        P0_2=0x82;

/*******************************************
*        大量宏定义,便于代码移植和阅读
*******************************************/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define LS164_DATA(x)         {if((x))P0_4=1;else P0_4=0;}
#define LS164_CLK(x)         {if((x))P0_5=1;else P0_5=0;}
#define LCD1602_LINE1         0
#define  LCD1602_LINE2         1
#define  LCD1602_LINE1_HEAD     0x80
#define  LCD1602_LINE2_HEAD     0xC0
#define  LCD1602_DATA_MODE     0x38
#define  LCD1602_OPEN_SCREEN    0x0C
#define  LCD1602_DISP_ADDRESS   0x80
#define  LCD1602_RS(x)         {if ( (x) ) P0_0=1; else P0_0=0;}    //RS引脚控制
#define  LCD1602_RW(x)         {if ( (x) ) P0_1=1; else P0_1=0;}    //RW引脚控制
#define  LCD1602_EN(x)         {if ( (x) ) P0_2=1; else P0_2=0;}    //EN引脚控制
#define  LCD1602_PORT         LS164Send                           //发送数据
/*******************************************
*函数名称:DelayNus
*输    入:t延时时间
*输    出:无
*说    明:微秒级延时
*******************************************/
void DelayNu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d=0;
  d=t;
  do
  {
                NOP();
        }
        while(--d>0);
}
/*******************************************
*函数名称:LS164Send
*输    入:byte写发送的字节
*输    出:无
*说    明:74LS164发送数据
*******************************************/
void LS164Send(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j;
for(j=0;j<=7;j++)
{
if (byte&(1<<(7-j)))
{
LS164_DATA(HIGH);
}
else
{
LS164_DATA(LOW);
}
LS164_CLK(LOW);
LS164_CLK(HIGH);
}
}
/*******************************************
*函数名称: LCD1602WriteByte
*输            入:byte要写入的字节
*输     出:无
*说     明:LCD1602写字节
*******************************************/
void LCD1602WriteByte(unsigned char byte)
{
LCD1602_PORT(byte);
LCD1602_RS(HIGH);
LCD1602_RW(LOW);
LCD1602_EN(LOW);
DelayNus(50);
LCD1602_EN(HIGH);
}
/*******************************************
*函数名称:LCD1602WriteCommand
*输    入:command要写入的命令
*输    出:无
*说    明:LCD1602写命令
*******************************************/
void LCD1602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LCD1602_PORT(command);
LCD1602_RS(LOW);
LCD1602_RW(LOW);
LCD1602_EN(LOW);
DelayNus(50);
LCD1602_EN(HIGH);
}
/*******************************************
*函数名称:LCD1602SetXY
*输    入:x横坐标y纵坐标
*输    出:无
*说    明:LCD1602设置坐标
*******************************************/
void LCD1602Set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y==LCD1602_LINE1)
{
address=LCD1602_LINE1_HEAD+x;
}
else
{
address=LCD1602_LINE2_HEAD+x;
}
LCD1602WriteCommand(address);
}
/*******************************************
*函数名称:LCD1602PrintfString
*输    入:x横坐标y纵坐标s字符串
*输    出:无
*说    明:LCD1602打印字符串
*******************************************/
void LCD1602Printf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LCD1602SetXY(x,y);
while(s && *s)
{
LCD1602WriteByte(*s);
s++;
}
}
/*******************************************
*函数名称:LCD1602ClearScreen
*输    入:无
*输    出:无
*说    明:LCD1602清屏
*******************************************/
void LCD1602LM016LClearScreen(void)
{
LCD1602WriteCommand(0x01);
DelayNus(50);
}
/*******************************************
*函数名称:LCD1602Init
*输    入:无
*输    出:无
*说    明:LCD1602初始化
/ *******************************************
void LCD1602Init(void)
{
LCD1602ClearScreen( );
LCD1602WriteCommand(LCD1602_DATA_MODE);  //显示模式设置,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
//8位数据接口
LCD1602WriteCommand(LCD1602_OPEN_SCREEN); //开显示
LCD1602WriteCommand(LCD1602_DISP_ADDRESS); //起始显示地址
LCD1602ClearScreen( );
}
/*******************************************
*函数名称:PortInit
*输    入:无
*输    出:无
*说    明:I/O口初始化
*******************************************/
void PortInit(void)
{
P0=P1=P2=P3=0xFF;
    }
/*******************************************
*函数名称:main
*输    入:无
*输    出:无
*说    明:函数主体
*******************************************/
void main(void)
{
PortInit( );
LCD1602Init();
LCD1602PrintfString(0,LCD1602_LINE1,"0123456789");
LCD1602PrintfString(0,LCD1602_LINE2,"ABCDEFGHIJ");
while(1)
{
;     //空操作
}
}

屏幕截图 2023-01-19

LCD1602

LCD1602

网友A(2023-01-21):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这是一个LCD1602显示程序,其中用LS164进行IO扩展。

//原程序全文如下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P0_4=0x84;
sbit        P0_5=0x85;
sbit        P0_0=0x80;
sbit        P0_1=0x81;
sbit        P0_2=0x82;

/*******************************************
*        大量宏定义,便于代码移植和阅读
*******************************************/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HIGH              1
#define LOW                0
#define LS164_DATA(x)         {if((x))P0_4=1;else P0_4=0;}
#define LS164_CLK(x)         {if((x))P0_5=1;else P0_5=0;}
#define LCD1602_LINE1         0
#define  LCD1602_LINE2         1
#define  LCD1602_LINE1_HEAD     0x80
#define  LCD1602_LINE2_HEAD     0xC0
#define  LCD1602_DATA_MODE     0x38
#define  LCD1602_OPEN_SCREEN    0x0C
#define  LCD1602_DISP_ADDRESS   0x80
#define  LCD1602_RS(x)         {if ( (x) ) P0_0=1; else P0_0=0;}    //RS引脚控制
#define  LCD1602_RW(x)         {if ( (x) ) P0_1=1; else P0_1=0;}    //RW引脚控制
#define  LCD1602_EN(x)         {if ( (x) ) P0_2=1; else P0_2=0;}    //EN引脚控制
#define  LCD1602_PORT         LS164Send                           //发送数据
/*******************************************
*函数名称:DelayNus
*输    入:t延时时间
*输    出:无
*说    明:微秒级延时
*******************************************/
void DelayNu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d=0;
  d=t;
  do
  {
    NOP();
  }
  while(--d>0);
}
/*******************************************
*函数名称:LS164Send
*输    入:byte写发送的字节
*输    出:无
*说    明:74LS164发送数据
*******************************************/
void LS164Send(unsigned char byte)
{
        unsigned char j;
        for(j=0;j<=7;j++)
        {
                if (byte&(1<<(7-j)))
                {
                        LS164_DATA(HIGH);
                }
                else
                {
                        LS164_DATA(LOW);
                }
                LS164_CLK(LOW);
                LS164_CLK(HIGH);
        }
}
/*******************************************
*函数名称: LCD1602WriteByte
*输            入:byte要写入的字节
*输     出:无
*说     明:LCD1602写字节
*******************************************/
void LCD1602WriteByte(unsigned char byte)
{
        LCD1602_PORT(byte);
        LCD1602_RS(HIGH);
        LCD1602_RW(LOW);
        LCD1602_EN(LOW);
        DelayNus(50);
        LCD1602_EN(HIGH);
}
/*******************************************
*函数名称:LCD1602WriteCommand
*输    入:command要写入的命令
*输    出:无
*说    明:LCD1602写命令
*******************************************/
void LCD1602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LCD1602_PORT(command);
        LCD1602_RS(LOW);
        LCD1602_RW(LOW);
        LCD1602_EN(LOW);
        DelayNus(50);
        LCD1602_EN(HIGH);
}
/*******************************************
*函数名称:LCD1602SetXY
*输    入:x横坐标y纵坐标
*输    出:无
*说    明:LCD1602设置坐标
*******************************************/
void LCD1602Set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y==LCD1602_LINE1)
        {
                address=LCD1602_LINE1_HEAD+x;
        }
        else
        {
                address=LCD1602_LINE2_HEAD+x;
        }
        LCD1602WriteCommand(address);
}
/*******************************************
*函数名称:LCD1602PrintfString
*输    入:x横坐标y纵坐标s字符串
*输    出:无
*说    明:LCD1602打印字符串
*******************************************/
void LCD1602Printf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LCD1602SetXY(x,y);
        while(s && *s)
        {
                LCD1602WriteByte(*s);
                s++;
        }
}
/*******************************************
*函数名称:LCD1602ClearScreen
*输    入:无
*输    出:无
*说    明:LCD1602清屏
*******************************************/
void LCD1602LM016LClearScreen(void)
{
        LCD1602WriteCommand(0x01);
        DelayNus(50);
}
/*******************************************
*函数名称:LCD1602Init
*输    入:无
*输    出:无
*说    明:LCD1602初始化
*******************************************/ //<------- 这里少了/
void LCD1602Init(void)
{
        LCD1602ClearScreen( );
        LCD1602WriteCommand(LCD1602_DATA_MODE);  //显示模式设置,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
        //8位数据接口
        LCD1602WriteCommand(LCD1602_OPEN_SCREEN); //开显示
        LCD1602WriteCommand(LCD1602_DISP_ADDRESS); //起始显示地址
        LCD1602ClearScreen( );
}
/*******************************************
*函数名称:PortInit
*输    入:无
*输    出:无
*说    明:I/O口初始化
*******************************************/
void PortInit(void)
{
        P0=P1=P2=P3=0xFF;
}
/*******************************************
*函数名称:main
*输    入:无
*输    出:无
*说    明:函数主体
*******************************************/
void main(void)
{
        PortInit();
        LCD1602Init();
        LCD1602PrintfString(0,LCD1602_LINE1,"0123456789");
        LCD1602PrintfString(0,LCD1602_LINE2,"ABCDEFGHIJ");
        while(1)
        {
                ;     //空操作
        }
}

网友B:
第150行的注释/号错了 应该放在行尾,

网友B:
/*******************************************
*函数名称:LCD1602Init
*输    入:无
*输    出:无
*说    明:LCD1602初始化
/ *******************************************  (/号应该放在行尾)
void LCD1602Init(void)

网友C:
警告不影响运行,每次都忽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给你改了,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

谢谢,马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第150行的注释/号错了 应该放在行尾,

谢谢,马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警告不影响运行,每次都忽略的

是的,还可以运行。

网友D:
谢谢指出。这个地方,是因为找不到LCD1602,而图上用的是M016L,程序运行不通,就将程序中LCD1602全部改为M016L,改后结果没变化,就又将M016L又全部改为LCD1602。该处是由于马虎给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