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是否可以安装在51单片机开发板的芯片座上使用

楼主(2023-01-19):
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是否可以安装在51单片机开发板的芯片座上使用(也就是用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替换原来的STC89C52芯片)?

网友A:
怎可能?一个8位芯片,一个32位芯片

网友B:
这个真的不可以,最基本的引脚都不一样

网友C:
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1)reset电路不同,51单片机和其他单片机的复位电平不一样。    2)51单片机的VDD是5v的,STM32单片机电压是3.3v   3)51单片机的io电压与STM32电平不一样     3)需要自己布线最小系统板与51单片机40pin引脚做好对应的同时解决以上3个问题。

网友D:
完全可以的,但得注意写问题
1 引脚对应好
2 电压选好
3 复位,晶振等对应好
如果犯懒,仅仅是想把这个完全拿来就往另一个开发板上一插就想来用,那肯定是也行的,
只不过你得做好心理准备了。
爱动手的小伙子也得配合着爱动脑才行!

网友E:
不能。引脚定义不同。重点是芯片电源脚和end脚和最小板不符合有可能烧芯片

网友F:
不能!40个引脚的定义不同,除非你修改一下,加个中间转换板。

网友G:
实现不了,只能重新设计电路。

网友H:
可以的,但是注意电平,51是5v的stm32是3.3v这要注意一下

网友H:
这是我画的,已成功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是我画的,已成功

有没有电路图

网友J:
可以试试自己画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