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可以让普通io口具有掉电唤醒功能吗

楼主(2023-01-20):
用的是stc89c52 ,本来是设计了一个16*16的led矩阵,加上一个弹簧管做振动检测,平时led矩阵是关闭的,检测到振动后显示然后再关闭,如此循环。问题是io口用了p0到p3,p4口都没有掉电唤醒功能,有可能用外部电路实现唤醒吗,用RST脚唤醒的不算

网友A:
1. 加HC595, HC138等芯片, 节省IO
2. 加继电器,P32接com脚,led矩阵接NO脚, 弹簧管接NC脚
P4口 控制继电器,运行时继电器充磁,掉电时继电器掉磁

网友B:
stc89c52只有4个外部中断可以唤醒,INT0(P3.2)、INT1(P3.3)、INT2(P4.3)、INT3(P4.2),下降沿唤醒。

网友C:
考虑换成STC8H系列MCU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加HC595, HC138等芯片, 节省IO
2. 加继电器,P32接com脚,led矩阵接NO脚, 弹簧管接NC脚
P4口 控制继电 ...

可以,继电器切换引脚功能,多谢大佬解惑。就是不想用hc595等芯片才考虑这个问题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换成STC8H系列MCU吗?

感谢回复,本来就是想用89c52的,手头就这个,也不想买芯片,

网友D:
stc89c52的话,p4口是有外部中断2,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