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为什么说我之前没有创建LED目标?

楼主(2023-01-20):
请问大神,为什么说我之前没有创建LED目标?

...

...

网友A:
sbit 应该 小写。

网友B:
sbit LED = P1^6;

网友C:
你看sbit的颜色都没有变

网友D:
这个报错不是很准确,你需要改成小写的 sbit,位定义会变成紫色的

网友E:
楼上都是正解,因此提醒一下:
别和砖家一样讲听不懂的话就可以,程序没那么智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