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PCB求助

楼主(2023-01-20):
我自己画了一块STM32F103RE板,板子供电正常,用ST-LINK接上电脑,设备管理器能检测到ST-LINK,但用keil下载程序的时候检测不到设备,网上的各种方法都试过了,ST-LINK utility也连不上,跪求各位大佬帮忙,是我画的板子不对还是软件的问题

我的原理图

我的原理图

没贴的元件是5V转3V3的芯片,应该不影响吧

没贴的元件是5V转3V3的芯片,应该不影响吧

网友A:
芯片的供电是否都接对了。。芯片是否正常给芯片供电,地线是否接通。2个数据。。。就这些了。

网友B:
你芯片的3.3v没有,芯片没有供电吧

网友C:
2个信号线有没有接反了

网友D:
测量下芯片供电是否有问题

网友E:
1.在windows系统下  查看是否有驱动  st-link 或者J-link
2.测量电压,基本上st的都是3.3v供电 没有供电肯定连接不上
3.注意swd的连接线是否接反

网友F:
多半是供电问题

网友G:
是不是VDDA和VSSA没有接的问题

网友H(2023-02-22):
从第一张截图上看,没有识别到单片机。量一下VCC/GND/CLK/DATA这四个引脚是否和JLINK连接上了。

网友I:
电脑没有识别到ST-LINK,看下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J:
一般情况下,板子首先检查电源是否正常,按你的描述,单片机没有供电

网友K:
VSSA和VDDA未连接,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K:
VSSA和VDDA未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