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0108 12864+DS3231的万年历制作

楼主(2023-01-20):
前阵子看到坛友的OLED12864+DS3231的万年历制作,带农历,大字体(单片机源码+实物)

正好手里也有这种DS3231模块,就也想制作一个。但手边没有OLED 12864,就改用KS0108 12864了,同时显示屏幕也比较大些。

单片机使用STC89C52RC。

制作实物如下:

KS0108+DS3231万年历

KS0108+DS3231万年历

为了便于改造代码,对原来的代码稍做了分离处理。感谢坛友分享!

代码片段如下。附件压缩包中有完整的代码。

// Define the register command code
#define Disp_On                0x3F
#define Disp_Off        0x3E
#define Col_Add                0x40
#define Page_Add        0xB8
#define Start_Line        0xC0

#define LCD_BUS P2        //MCU P2<------> LCM

sbit LCD_DI = P0 ^ 5;                //rs, Data or Instrument Select
sbit LCD_RW = P0 ^ 6;                //Write or Read
sbit LCD_ENABLE = P0 ^ 7;        //6800 mode LCD_ENABLE single
sbit LCD_MCS = P0 ^ 2;                //CS1, Master chip LCD_ENABLE
sbit LCD_SCS = P0 ^ 3;                //CS2, Slave chip LCD_ENABLE
sbit LCD_RST = P0 ^ 4;                //Lcm reset

#define OLED_WrCmd                _WriteCmd
#define OLED_WrDat                _WriteData

//延时子程序
// STC89Cxx @11.0592MHz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 j;
        for (i = 0; i < t; i++)
                for (j = 0; j < 10; j++)
                        ;
}
/*
//STC12Cxx @11.0592MHz 延时100us
void delay(uint t)
{
        uint k;
        for(k=0; k < t; k++)
        {
                unsigned char i, j;

                i = 2;
                j = 15;
                do
                {
                        while (--j);
                } while (--i);
        }
}
*/

//写命令到LCD
void _WriteCmd(uchar cCmd)
{
        LCD_DI = 0;
        LCD_RW = 0;

        LCD_BUS = cCmd;
        delay(0);
        LCD_ENABLE = 1;
        delay(0);
        LCD_ENABLE = 0;
}

//写数据到LCD
void _WriteData(uchar cData)
{
        LCD_DI = 1;
        LCD_RW = 0;

        LCD_BUS = cData;
        delay(0);
        LCD_ENABLE = 1;
        delay(0);
        LCD_ENABLE = 0;
}

Keil代码下载: 万年历

网友A:
谢谢分享,不知有没有原理图?

网友B:
可以调时间吗?

楼主:
有按键,可以调整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不知有没有原理图?

用的开发板,没画专门的原理图。但是原理图很简单,12864、按键、DS3231模块就是和单片机把相应引脚连上,具体哪些引脚在程序代码里有。12864加接一个调对比度的电位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开发板,没画专门的原理图。但是原理图很简单,12864、按键、DS3231模块就是和单片机把相应引脚连上 ...

没原理图、没仿真、没文档 ... 真麻烦你懂的

网友D:
正在筹备一个电子时钟。 谢谢大佬分享

网友E:
我也仿制了一套.

网友F(2023-07-14):
比OLED屏耐用 OLED用一年亮度就衰减了 我买的就是。感觉LCD好

网友G:
stc89c52rc程序空间好像不够吧

网友F:
无字库串口液晶屏怎么改

网友H:
我买的就是。感觉LCD好,非常感谢

网友I:
这个设计我最细化,赶紧去研究,,,

网友J(2023-10-05):
我有TM1638不会加入到代码里   调时间,这个没有设置多个闹钟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有TM1638不会加入到代码里   调时间,这个没有设置多个闹钟

仿真为啥不能计时

网友L:
左右分屏的都淘汰了吧

网友F:
用串口屏怎么改程序

网友M(2024-01-14):
还是大屏幕好看,就是不知道功耗如何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还是大屏幕好看,就是不知道功耗如何

背灯亮的时候耗电挺大的,不开背灯耗电很小。

网友O:
没原理图,接脚定义在代码里面!要会看懂。

网友P(2024-04-23):
赞楼主!最近想学习单片机,做一个实用的电子钟,最好用WIFI对时。先下载下来,,,谢谢!

网友Q(2025-01-03):
楼主老师好,附件下载解压后编译显示82个错误。

网友Q:
原程序更换为“stc15.h”头文件后所有错误消失。

网友R(2025-02-18):
引用 网友F:
无字库串口液晶屏怎么改

发送数据时,把1个字节拆分成8个位逐位发出去

网友Q(2025-05-19):
感谢楼主开源无私奉献,我用Proteus 8制作了一个仿真送给大家。压缩文件包含仿真图和HEX文件。

KS0108+STC89C52+DS3231仿真截图

KS0108+STC89C52+DS3231仿真截图

网友S:
感谢27楼的仿真

网友T:
万年历的时间还准确吧

网友T:
现在这个还有人在用吧,时间还准确吧

网友Q:
我按照楼主的程序稍微修改后做了一个,5V供电情况下走时很准,两个多月大约快了1秒。
单片机:STC8H1K28-361-SOP28,1.65元一片,不需要晶振和复位电路。
时钟芯片:DS3231SN-SOP16,散装全新3.6元一片。
液晶屏:KS0108,3.2吋,不带字库,20元一片。

实物正面

实物正面

实物顶面

实物顶面

电路板背面效果图1

电路板背面效果图1

电路板背面效果图2

电路板背面效果图2

电路板正面效果图

电路板正面效果图

电路图

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