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时钟汇编语言程序(可调节时间)附Proteus文件

楼主(2023-01-20):
采用的单片机是89C52,用了两个锁存器74HC573来接入数码管的位选和段码引脚。
部分源码:

Proteus工程图:(下面的4*4按钮、最上面的128*64LCD显示屏和左边的发光二极管非本次内容的必要部分,可以删除)
三个按钮分别对应的功能:按钮1:在”调节时“和”调节分“中间轮换
按钮2:时间数值+1
按钮3:时间数值 -1

单片机汇编语言源程序如下: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LJMP  INTT0

MAIN:
                                MOV  R0,#70H                ;70后面的12位地址清零
                MOV  R7,#0CH
INIT:                          MOV  @R0,#00H
                INC  R0
                DJNZ  R7,INIT

                MOV  72H,#0AH
                MOV  75H,#0AH

                MOV  TMOD,#01H
                MOV  TL0,#00H
                MOV  TH0,#4C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START1:                        LCALL  SCAN
                                LCALL  KEYSCAN
                SJMP  START1

;延时1MS子程序
DL1MS:                         MOV  R6,#14H                ;20*25*2us
DL1:                        MOV  R7,#19H
DL2:                        DJNZ  R7,DL2
                                DJNZ  R6,DL1
                                RET
;延时20MS子程序
DL20MS:                        MOV A,R2
                                PUSH Acc
                                MOV R2,#40
                        DLY:MOV R4,#250
                                DJNZ R4,$
                                DJNZ R2,DLY
                                POP Acc
                                MOV R2,A
                                RET
;数码管显示程序
SCAN:                MOV  A,78H       ;时间存入显示缓冲区相应位置
                MOV  B,#0AH
                DIV  AB
                MOV  71H,A                ;秒
                MOV  70H,B
                MOV  A,79H
                MOV  B,#0AH
                DIV  AB
                MOV  74H,A                ;分
                MOV  73H,B
                                MOV  A,7AH
                MOV  B,#0AH
                DIV  AB
                MOV  77H,A                ;时
                                MOV  76H,B

                                MOV  R1,#70H                     ;循环扫描显示
                MOV  R5,#7FH
                MOV  R3,#08H

SCAN1:                         MOV  A,R5
                MOV  P0,A                ;位选信号
                                SETB P2.7
                                CLR  P2.7
                MOV  A,@R1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P0,A
                                SETB P2.6
                                CLR  P2.6
                                LCALL  DL1MS

                INC R1
                MOV A,R5
                RR A
                MOV R5,A
                DJNZ  R3,SCAN1

                MOV  P0,#00H                ;消影
                                SETB P2.6
                                CLR  P2.6

                                MOV  P0,#0FFH
                                SETB P2.7
                                CLR  P2.7
                RET
TAB: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40H                                 ;“0~9”,“-,_”的共阴极字段码

;定时器/计数器T0中断服务程序
INTT0:               PUSH  Acc
                PUSH  PSW
                CLR  ET0
                CLR  TR0
                MOV  TL0,#00H
                MOV  TH0,#4CH
                SETB  TR0
                INC  7BH
                MOV  A,7BH
                CJNE  A,#14H,OUTT0                ;20*50=1s
                MOV  7BH,#00H
                INC  78H
                MOV  A,78H
                CJNE  A,#3CH,OUTT0                ;1s*60=1min
                MOV  78H,#00H                        ;秒计数器清零
                                INC  79H                                ;分计数器+1
                                MOV  A,79H
                CJNE  A,#3CH,OUTT0
                MOV  79H,#00H
                                INC  7AH                                ;时计数器+1
                                MOV  A,7AH
                CJNE  A,#18H,OUTT0
                MOV  7AH,#00H                        ;计到24后时计数器清零
OUTT0:
                                SETB  ET0
                                POP  PSW
                                POP  Acc
                RETI

;按键处理程序
KEYSCAN:                CLR  EA
                JNB  P2.0,KEYSCAN0
                JNB  P2.1,KEYSCAN1
                JNB  P2.2,KEYSCAN2
KEYOUT:                        SETB  EA
                                RET
KEYSCAN0:                LCALL  DL20MS
                                JB  P2.0,KEYOUT
WAIT0:                        JNB  P2.0,WAIT0
                INC  7CH
                MOV  A,7CH
                CLR  ET0
                CLR  TR0
                CJNE  A,#03H,KEYOUT
                MOV  7CH,#00H
                SETB  ET0
                SETB  TR0
                SJMP  KEYOUT
KEYSCAN1:                LCALL  DL20MS
                                JB  P2.1,KEYOUT
WAIT1:                        JNB  P2.1,WAIT1
                MOV  A,7CH
                CJNE  A,#02H,KSCAN11
                INC  79H
                                MOV  A,79H
                                CJNE  A,#3CH,KEYOUT
                MOV  79H,#00
                                SJMP  KEYOUT
KSCAN11:                INC  7AH
                                MOV  A,7AH
                                CJNE  A,#18H,KEYOUT
                MOV  7AH,#00
                                SJMP  KEYOUT
KEYSCAN2:                LCALL  DL20MS
                                JB  P2.2,KEYOUT
WAIT2:                        JNB  P2.2,WAIT2
                MOV  A,7CH
                CJNE  A,#02H,KSCAN21
                DEC  79H
                                MOV  A,79H
                                CJNE  A,#0FFH,KEYOUT
                MOV  79H,#3BH
                                SJMP  KEYOUT
KSCAN21:                DEC  7AH
                                MOV  A,7AH
                                CJNE  A,#0FFH,KEYOUT
                MOV  7AH,#17H
                                SJMP  KEYOUT
END

所有资料51hei附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