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75A多路温度采集电路

楼主(2023-01-22):
LM75A多路温度采集电路

LM75A采用IIC总线的方式传输温度数据,所以可以在一个总线上挂多个芯片,这样就可以实现对多个不同位置的点进行温度的采集,亲测当IIC通讯电路加上拉电数据线10米时,数据是有效的。而要把采集到的值显示出来,用数码管算是一种比较简单实惠的电路了吧,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用数码管显示8路温度数据的电路,采用74HC595驱动数码管显示,用8个引脚的STC单片机就可以了,做的实物如下图所示:

原理图:
LM75A多路温度采集数码管显示
LM75A单路

进行多路温度采集时,只需将多个LM75A单路电路更改不同的设备地址,然后并入IIC总线接入多路显示的P2口就可以了。
PCB板:

PCB板中的PI与PO接口是后加的,作用是将显示进行级联扩展,就是说再接入一个同样的板子就可以显示16路了。
附件中含有原理图和PCB的原文件,如有需要可下载。

网友A:
玩玩可以,IIC抗干扰能力特别差,十级工程应用中还是用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玩可以,IIC抗干扰能力特别差,十级工程应用中还是用不了的

那看你怎么用了,发贴中说了,在IIC通讯中加上拉电阻时,10米的数据线测试数据是有效的。如果要传输成百上千米的距离可以用485通讯的,本帖只是发一个简捷的多路温度采集显示电路

网友B(2025-06-29):
下载的文件解压出来为啥是.pcbdoc格式文件,用啥软件能转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下载的文件解压出来为啥是.pcbdoc格式文件,用啥软件能转换

用AD打开

网友D:
LM75A的溫度精度+/-2度C,實在不敢恭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