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片IO口直接控制双向可控硅的问题

楼主(2023-01-23):
单片机IO口内部有上拉电阻,如图,1、这个电路图,是否正确,因为想节省成本,不想用光藕隔离。
2、想要控制双向可控硅,是不是只需要IO口给一个高电平就可以导通,低电平关断。
3、另外,10K电阻可以接T1端吗?
4、10K电阻可以去掉吗,IO口直接串联330欧电阻连G极。看网上有这样画的。
如图,如果正确,单片机上电一瞬间,IO口默认是高电平,是不是双向可控硅就导通。
感谢各位大佬,网上相关知识也很多,太高深,吸收不了,望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为什么不搜旧帖子?我早就发过完整解决方案。

http://www.51hei.com/bbs/dpj-218607-1.html

网友B:
直接接220v,不用隔离的吗。

网友C:
单片机IO口直接控制双向可控硅可行,但只适用于无需对市电隔离的电器。否则有安全风险。使用双向可控硅2、3象限触发。IO口低电平触发双向可控硅导通,IO口高电平,待交流电源过零双向可控硅自动截止。参考电路图:

网友D:
单片机控制交直流负载,固态继电器最方便,里面集成了控制电路,保护电路,可控硅。

网友E:
单片机不可以直接控制可控硅。必须加光耦隔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不可以直接控制可控硅。必须加光耦隔离。。

谁说的?我大量使用MCU直接驱动可控硅,220V热地,都用了超过30年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IO口直接控制双向可控硅可行,但只适用于无需对市电隔离的电器。否则有安全风险。使用双向可控硅2、3 ...

可控硅的T1(10K电阻下端)应该接GND而不是VC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IO口直接控制双向可控硅可行,但只适用于无需对市电隔离的电器。否则有安全风险。使用双向可控硅2、3 ...

感谢提供的参考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可控硅的T1(10K电阻下端)应该接GND而不是VCC。

说错了,T1应该接VCC,参考我在沙发发的帖子,地板的图是正确的,用第二三象限触发,避开了难以触发的第四象限。

网友G:
可控硅这玩意,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一般初学者容易被4象限搞的一头雾水。其实对于我们简单应用者(做简单开关),只要记住一句话:G极与T1之间存在一个足够的电压时并能够提供足够的导通电流就可以使可控硅导通。不用去管T1和T2的正负关系。 你就理解他是一个既是NPN,又是PNP的管子。电流G->T1,或者T1->G都能导通。
拿地板楼的图举例,半波整流,仔细看VCC其实就是N极,N极就是T1。GND永远比VCC低5.1V。那么只要G极==GND.T1和G就有了电压差。G极==VCC.T1和G就没有电压差。就能实现开关了。
至于330R,是用来限制电流的,类似三极管驱动电路基极电阻的作用。一般限制到可控硅最小导通电流。10K的作用就是类似于三极管的驱动电路的上拉或下拉电阻,是用来保证在控制信号没形成时,让T1==G。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可控硅这玩意,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一般初学者容易被4象限搞的一头雾水。其实对于我们简单应用者(做 ...

简单应用者就能回避开很难触发的象限了吗?梦里面真是什么都有。

网友H:
为了安全起见,建议使用光耦合器连接到单片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为了安全起见,建议使用光耦合器连接到单片机。

人家都不隔离供电了,你再用光耦纯属画蛇添足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谁说的?我大量使用MCU直接驱动可控硅,220V热地,都用了超过30年了。

对的,了解下电热毯控制电路,MCU都是直接控制双向可控硅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简单应用者就能回避开很难触发的象限了吗?梦里面真是什么都有。

都说了简单应用。还故意去设计成第四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谁说的?我大量使用MCU直接驱动可控硅,220V热地,都用了超过30年了。

还真的我从业以来就没用光耦驱动过了。低端的小家电基本半波整流,5V稳压管,一颗MCU。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都说了简单应用。还故意去设计成第四象?

你自己回头看看你在11楼都说了些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回头看看你在11楼都说了些什么?

一句话:G极与T1之间存在一个足够的电压时并能够提供足够的导通电流就可以使可控硅导通。不用去管T1和T2的正负关系。
这话有错?无论你哪个象限,符合G和T1导通条件就行。无非是不同象限要设计出满足这条件的电路难易程度不同。第4象限T1是正电压时电流流向G->T1,G定压要高于T1。在市电应用时。G极要形成一个高于交流线的电压比较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一句话:G极与T1之间存在一个足够的电压时并能够提供足够的导通电流就可以使可控硅导通。不用去管T1和T2 ...

我在沙发位给出的那个帖子已经告诉你BT136F,其他三个象限触发电流25mA,第四象限70mA。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在沙发位给出的那个帖子已经告诉你BT136F,其他三个象限触发电流25mA,第四象限70mA。

所以说我的话并没有错啊,做基本的开关作用,满足有电压差,满足导通电流,不用去考虑T1T2的正负。搞不灵清哪个象限的,就看G-T1电压和电流。保证他够大就行。难不成按最大的电流去设计还导不通小的?。
这就是我说的简单应用。我当初刚接触可控硅时就被4现象图搞得云里雾里,怎么又是正又是负的。我就是安上边的理解把电路画出来,把产品做出来的。不是谁的那么牛一开始就搞明白可控硅的4象限特性的。我这只是提供了一种分析方法,让初接触可控硅被各种导通不了,导通不全问题卡住的人。能有办法把电路问题找出来,把参数算出来,把灯点起来。
什么叫做梦里什么都有

网友J:
刚过完年,你又要搞个烟花?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所以说我的话并没有错啊,做基本的开关作用,满足有电压差,满足导通电流,不用去考虑T1T2的正负。搞不灵 ...

容易触发的象限你不用,故意用困难的触发方式,你几个意思?

网友K:
直接接220v,不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