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要如何检测无线传输模块24l01的好坏?

楼主(2023-01-24):
各位大佬好,我这边使用的是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最终解决的方法是,通过CubeMX重新设定好模块的引脚,再运用串口打印来判断模块是否正常运行,作为第一次碰24l01的小白,我觉得第一个要注意的点就是接线,8个引脚中5、6、7三个是spi的,基本定A5、6、7,但是有一个点,总的来说就是模块中的6和7引脚插芯片的话,是要反着来接线的,因为芯片上设定是SCK-MISO-MOSI,而24l01设定是SCK-MOSI-MISO]

24l01引脚

24l01引脚

芯片的spi引脚

芯片的spi引脚

楼主:
一般这种问题是我的引脚和接线对不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