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47表在红叉处串入20K电阻会影响其他档的测量吗?

楼主:
交流250档测量“220V”市电偏高大约6V,串入20K电阻和数字表指示值接近了。如果测量结果偏低在红叉处断开,用一个小于1.8M的电阻接到50V处可以吧?

网友A(2023-01-25):
MF47表 這類型的表 誤差值本來就是比較大!!!好比是個 5歲小孩提10公斤物品您嫌他走得慢...  想進方法要他能夠像成人一般地行走!!!!
交流250档测量“220V”市电偏高大约6V,脽多無法保證 交流250档测量“220V”這個電壓是一個標準值
版主大哥您任一更加改MF47表的電阻配值 恐怕會造成僅有某一小段測量值是您覺得較為好的,同時會造成其他測試段的誤差會比原先的更大 ,甚至大離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F47表 這類型的表 誤差值本來就是比較大!!!好比是個 5歲小孩提10公斤物品您嫌他走得慢...  想進方法要他能 ...

您看电路图,250V档串入电阻我认为影响的只是250V档,别的档位不会受影响?

网友C:
市电也不一定是220V,包括频率也不是正好50Hz,都是有个范围的啊!

网友D:
指针表搞什么精度完全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指针表搞什么精度完全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表多了也是麻烦,没有一样的!就跟钱多了无事生非一样!

网友E:
不影响其他档的测量,仅在此档形成回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指针表搞什么精度完全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阁下从根本上否定了指针表?

网友F:
数字表测量交流电还有个真有效值指标,如何没有这个功能那么就是平均值,有误差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数字表测量交流电还有个真有效值指标,如何没有这个功能那么就是平均值,有误差正常

一般应该是标准正弦波的交流50HZ测得才准吧?那就是理论上的有效值没和直流电功率等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数字表测量交流电还有个真有效值指标,如何没有这个功能那么就是平均值,有误差正常

电网的内阻特别小,能把电压弄成假有效值(按有效值标定的平均值)和真有效值有明显差异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无法做到。

电流波形倒是千奇百怪,真假有效值差异非常大,但是电流的相位更重要,我一直认为工频里面真有效值是没用的功能。

网友G:
多此一举,你要那么精确的交流电压做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多此一举,你要那么精确的交流电压做什么呢

误差太大看着别扭!尤其是几块表各有各样!(这一档差的太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市电也不一定是220V,包括频率也不是正好50Hz,都是有个范围的啊!

说的不错,我这里市电电压能到24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