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满后不及时放电会这样吗?

楼主(2023-01-24):
有人说:“锂电池充满电是4.2V,如果不能得到及时释放至3.8V以下,电池几天就会涨气鼓包”。

网友A:
不可能的事,放置不用不遇到高温就没事。最危险的是充电时可能会受热膨胀、着火等。

网友B:
我试过电池充满电放着放着就鼓包了,但我觉得只能说明电池质量不行。

网友C:
人多了说什么的都有,你要都信那就呵呵

网友D:
确实是的,锂电池长期保存时不能充满,25%是最合适的,满电会使得容量很快下降

网友E:
3.8V以下?  2.1、1.4?  买来的新电池端电压在3.8V,新电话50%“电量”大致对应3.8V。长期保存前把电压充/放电到3.8V。偏离3.8太多不利电池寿命,也不会几天就鼓包。

网友F:
是什么导致锂聚合物电池膨胀?
要了解锂聚合物电池(或任何其他电池)为什么会膨胀,我们需要了解其各个组件如何相互作用以使电池工作。
所有电池均由三个基本组件制成:负极、正极和电解质溶液。 电池通过离子从正极迁移到负极来导电,反之亦然。
这些离子可以穿过电解质溶液。 由于使用固体聚合物电解质,锂聚合物电池与老式锂离子电池不同。
通过这种固体电解质,锂离子可以在锂聚合物电池的两个端子之间移动。
锂聚合物电池还具有聚合物隔膜,可防止正极和负极端子相互接触。

由于电解质分解现象,电池会膨胀。 顾名思义,这是电解质溶液分解成各个成分的过程。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成分包括氧气。
就锂聚合物电池而言,电解质的聚合物性质意味着它们在分解时也往往会产生二氧化碳 (CO2) 和一氧化碳 (CO)。
这些气体的产生是导致锂聚合物电池膨胀和膨胀的原因。 有很多锂聚合物电池在插入时着火的例子。一旦电解分解开始,锂聚合物电池充电起火的可能性更高,因为富含氧气的气体非常易燃,
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遵循的是,一旦您的锂聚合物电池指示电池已满,请断开电池连接并关闭充电器,
切勿让电池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连接到充电器。 关于电池膨胀要记住的一件事是它无法避免。 电解质分解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尽管它应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但是,电池维护不当会加速分解过程。

网友G:
怎么可能,3.8V只剩50%电

网友H:
这种情况是锂电保护电路出问题、换!否则产生过充鼓包、

网友I:
网上胡说八道的人太多了,要有自己的脑子。

网友J:
航模锂电池充满电长期存放很容易鼓包的。以前刚玩航模时(2013~2014年)不知道这个特性,买的几节花牌电池,从没过充,我有很好的充电器,但后来全部鼓包,花牌是表好的牌子,电池没有问题。后来才知道不能充满存放,我做的充电器增加一个功能,充放到3.8V(3S充放到11.4V)长期存放,2015年之后买的几十节11.1V电池现在还没鼓包,还能用,就是容量大约70%,内阻大了2、3倍。

网友K:
锂电池分好多种的。我知道的就有磷酸铁锂,锂离子,锂聚合物,三元锂......但是4.2V满电的就是后面那3个。我接触最多的是航模锂聚合物电池,1C的普通设备电池,只要不过放,满电没发现会鼓包,但是动辄70C,100C,120C的电池,满电会鼓包可不是玩笑,长期存储也不要低于3.8V太多。

网友L:
没电放久了就鼓包。手要电池也这样。可能是内部发生的变化。

网友H:
电池过度放电后再充电时大电流过电才容易鼓包

网友J:
引用 网友K:
锂电池分好多种的。我知道的就有磷酸铁锂,锂离子,锂聚合物,三元锂......但是4.2V满电的就是后面那3个。 ...

我有几十节航模电池,从2014年到2018年陆续买的,7.4V、11.1V、14.8V这3种,最多的是11.1V的,飞穿越四轴,从25C到80C都有。刚开始不知道充满电存放会鼓包,所以费了4块花牌电池,后来都是充到3.87V,对应7.7V、11.6V、15.5V,基本不会鼓胀了。

网友M(2024-07-02):
锂电池具有一定的自放电特性,即使在没有外部负载的情况下,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然放电。

网友N:
鼓包的原因应该是过充了,充电保护板的问题,因为聚合物锂电池只要过充个0.1V就有危险。
如果过充了,就使用锂电池放电,或是主动放电,这样可能锂电池在过充的状态保持的时间短些,就避免了鼓包。
如果本身充电器是好的,锂电池的保护板又是好的,不过充,保存着那是没事的。

网友O:
说法基本是正确的,长期保存的锂离子电池一般容量控制在50%一下,避免过早损坏。

网友P(2025-03-21):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电池充满电放着放着就鼓包了,但我觉得只能说明电池质量不行。

还是电池质量不行,闲来无事买了5块亿纬E35,一直未用。过段时间拿出来充到4.2,一直没问题!

网友P:
小电流充电一般不会鼓包,鼓包一般是大电流充电所致。

网友Q:
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完全准确。 锂电池的标称电压一般为 3.7V 或 3.8V,其充电截止电压通常为 4.2V 左右。当锂电池充满电后处于 4.2V 状态时,如果长时间保持在这个高电压状态而不进行放电,确实会对电池产生一些不良影响。 在高电压状态下,电池内部的化学平衡会发生变化,可能会导致电极材料的结构变化、电解液的分解等副反应加剧。这些副反应可能会产生气体,如二氧化碳、氢气等,当气体在电池内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可能会导致电池鼓包。而且,长时间处于高电压状态还会加速电池的老化,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 然而,说电池几天就会鼓包有些绝对。电池鼓包的时间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电池的质量、存储条件、使用历史等。质量较好的锂电池,在设计和制造时会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电池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相对来说更能承受一定时间的高电压状态而不容易鼓包。此外,存储条件也很重要,如果电池在高温、高湿度等恶劣环境下存储,会加速电池的老化和鼓包的过程;而在低温、干燥的环境下,电池的老化速度会相对较慢。 综上所述,锂电池充满电后长时间保持在 4.2V 状态对电池不利,可能会导致鼓包等问题,但具体多长时间会鼓包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为了延长锂电池的使用寿命和安全性,建议在充电后及时使用电池,避免长时间将电池处于满电状态,同时要注意电池的存储条件。

网友L:
这样说来,过充,过放都会损坏电池。充电器要用品牌好的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