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单片机+0.96寸OLED刷新慢的问题

楼主(2023-01-24):
你好,各位师傅,新年好,关于OLED刷新的问题请教一下,采用普中开发板32F103CBT6模块,0.96寸OLED屏,18b20,屏幕显示汉字,当前温度,设定温度,和18b20测定当前温度,显示正常,于是采用外部中断来更改设定数值,就出现刷新超慢的情况,全部显示大概要十多分钟,将外部中断初始化注释掉显示就正常,不管怎么改延时时间,都是一样的情况,OLED程序采用出厂配套程序,请教师傅这种情况的解决方法。之所以用采用中断写按键输入,是因为反应快,之前用普通输入,感觉反应慢

网友A:
你用PB8/PB9作为IIC的SDA/SCL
然后又初始化PB8/PB9为外中断?
我没理解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PB8/PB9作为IIC的SDA/SCL
然后又初始化PB8/PB9为外中断?
我没理解错吧?

xiex

抱歉,这么大的错误没有发现。

网友B:
师傅,新年好,汉字取模的软件可以分享一下吗?参照你的程序我也在调OLED,但是用PCtoLCD2002取模显示感觉不正确

楼主(2023-03-07):
引用 网友B:
师傅,新年好,汉字取模的软件可以分享一下吗?参照你的程序我也在调OLED,但是用PCtoLCD2002取模显示感觉不 ...

你好,这个软件的确显示都不一样,我调了好几个次才显示正确的汉字

网友C:
你是不是一直不断的反复进入中断?进出中断也是要消耗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一直不断的反复进入中断?进出中断也是要消耗时间的

谢谢回帖,就是前面说的初始化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