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关于无线传输模块24l01自检

楼主(2023-01-24):
谢谢大佬们的解答与回复,问题已经解决啦,24l01不工作的时候,测量电流为2-6mA左右,工作时达到20mA左右,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

网友A:
电压的单位是伏特v,电流才是ma。

网友B:
多找几个试试,先排除设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的单位是伏特v,电流才是ma。

啊  不好意思  单位打错了

网友C:
最高可以3.6V,哪听说超过100mv就坏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