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led电路问题 请问电阻为什么接在led的负极呢?

楼主:
第二章图中,请问电阻为什么接在led的负极呢

网友A(2023-01-24):
反正就是限流用的接那边都一样有就行了。

网友B:
是为了提高二极管处的电压,让二极管处于导通状态。

网友C:
看接线者的心情

网友D:
接在正极或负极都一个鸟样!

网友E:
无所谓!串联电路中该电阻的作用是限流!接在阳极和阴极都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为了提高二极管处的电压,让二极管处于导通状态。

抬高二极管阴极电位能够增加二极管导通?

网友F:
图2有负反馈。图1没有负反馈,LED更亮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图2有负反馈。图1没有负反馈,LED更亮些。

两幅图的电阻接法不同,电路原理相同,都是串联限流,LED发光效果也一样。LED又不是三极管,哪来什么负反馈,凭什么图1LED更亮些?

网友H:
LED串联电阻就是2个作用,不管在前还是在后,分压和限流,那有这么多门道?什么抬高电压、负反馈、更亮什么的都是浮云!反正我画板时在前在后都有。感觉没啥区别。

网友I:
限流电阻正极负极都一样
I_Led(负极)=[VCC-Vf(Led)]/R( 限流电阻),@MCU IO=0,VCC=Vf(LED)+(IxR)
I_Led正极)=VCC-Vf(Led)/R( 限流电阻),@MCU IO=0,VCC=(IxR)+Vf(LED

网友J:
好像初中物理就学过了,串联电路电流相等

网友K:
就是看板子的位置,画图是否方便而已,没有区别。

网友L:
应该这么说 通常情况下 怎么接都可以 但严格说 电阻应该接正

LED是压敏器件 就是对电压敏感 电阻在正 有突发电压可以抑制一下 虽然也不能保证不坏 至少多一点余地 在负极 那就只能LED愣扛了

电子领域 通常用5v 3v做led电源 基本都没事 汽车上 很多地方直接12v驱动led 而且还不是稳定的12v 可能到15v以上 这种时候 电阻在正就有些帮助了 基本是个业界设计规范 现在车上基本也是多电源 按钮调光也是PWM控制 并不是以前直接火线然后可变电阻调亮度 即便这样 也是把电阻设计在LED正极

所以细说起来 电阻在正极和负极还是有区别的 不能一概无用论

网友M:
两张图完全等效,能说出区别来的都是不懂装懂的。

网友N:
发现一枚热爱学习,精于专研,心细如发,穷究其理的强迫症专家

网友O:
电阻是限流用的,如果接在阳极,估计你要问为啥不接在负极了,其实都一样

网友P:
发光二极管是电压器件,需要串联限流电阻,既然是串联,则串在哪一边都一样。

网友Q:
不用分正负极的

网友R:
LED与电阻串联,接A或者接K都能起到限流保护作用。

网友S:
串联电路,工作原理上图1和图2没有什么不同,需要考虑的是画PCB的方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