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大家新年快乐 帮我看下这个单片机定时函数 带了参数 为何只有1ms 参数不起作用

楼主(2023-01-25):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int i,j,k;
unsigned char T0RH=0;
unsigned char T0RL=0;
void Configtime0(unsigned int ms);
void main()
{
EA=1;
while(1)
        {
        P0=0x00;
        //delay(1000);
        Configtime0(1000);//定时1s
        P0=0xFF;
        Configtime0(1000);//定时1s
        }
}

void Configtime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tmp=11059200/12;//计算定时器的计数频率
tmp=(tmp*ms)/1000;//计算定时器的计数个数
tmp=65536-tmp;//计算计数初值
T0RH=(unsigned char)(tmp>>8);
T0RL=(unsigned char)tmp;
TH0=T0RH;
TL0=T0RL;
TMOD&=0xF0;
TMOD|=0x01;
ET0=1;
TR0=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T0RH;
TL0=T0RL;
}

网友A:
这定时最多能达到60毫秒,并且程序很繁琐,也不正确。

网友B:
第一行就是错的。
tmp=11059200/12;
c语言常数运算是按int类型来的,这一行就超范围了。

网友C:
利用定时器延时不是你这么玩的,你对比一下两者差别。

#include <reg52.h>

#define FOSC 11059200UL //系统时钟
//unsigned int i,j,k;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0RH=0;
//unsigned char T0RL=0;
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int tmp;
//unsigned char T0RH=0;
//unsigned char T0RL=0;
void Configtime0(unsigned char ms);

void main()
{
        Configtime0(50);//系统时钟11.0592MHz最大定时60ms
        EA=1;
        while(1)
        {
                if(num<=20)
                        P0=0x00;
//                delay(1000);
//                Configtime0(1000);//定时1s
                else
                        P0=0xFF;
//                Configtime0(1000);//定时1s
        }
}

void Configtime0(unsigned char ms)
{
//        unsigned long tmp;
//        tmp=11059200/12;//计算定时器的计数频率
//        tmp=(tmp*ms)/1000;//计算定时器的计数个数
//        tmp=65536-tmp;//计算计数初值
//        T0RH=(unsigned char)(tmp>>8);
//        T0RL=(unsigned char)tmp;
//        TH0=T0RH;
//        TL0=T0RL;
//        TMOD&=0xF0;
//        TMOD|=0x01;

        tmp=65536-(FOSC*ms/12/1000);
        TH0=tmp>>8;
        TL0=tmp;
        TMOD&=0xF0;
        TMOD|=0x01;
        ET0=1;
        TR0=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tmp>>8;
        TL0=tmp;
        num++;
        if(num==40)//2s
                num=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行就是错的。
tmp=11059200/12;
c语言常数运算是按int类型来的,这一行就超范围了。

tmp是设定为长整型的 在范围内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用定时器延时不是你这么玩的,你对比一下两者差别。

这个可以理解 我忽略的定时时间范围的问题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tmp是设定为长整型的 在范围内的呀

#define FOSC 11059200UL //系统时钟
如上,大于2字节的常量加尾缀L

网友B:
引用 楼主:
tmp是设定为长整型的 在范围内的呀

11059200/12跟tmp无关,这是编译器预处理计算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1059200/12跟tmp无关,这是编译器预处理计算出来的。

这里没问题的,可以计算。而且计算后赋值给tmp后也不会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