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4K64TL单片机硬件iic时钟芯片ds3231 LED驱动程序 数码管时钟

楼主:
本单片机程序采用硬件led驱动数码管,硬件iic驱动ds3231时钟芯片,ntc热敏电阻采样读取温度

void main(void)
{
   u8  i;

    P_SW2 |=0X90;
    P0M1 = 0x00;   P0M0 = 0xff;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x00;   P2M0 = 0x0f;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x00;   P3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x00;   P4M0 = 0xff;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x00;   P5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x00;   P6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x00;   P7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xff;   P1M0 = 0x00;   //设置 P1.3 为 ADC 输入口
        COMEN = 0X0F;          //使能0-4
        SEGENL = 0XfF;           //是能SEG0-SEG7
        LEDCTRL = 0X06;   //共阴驱动
        LEDCKS = 7;//设置led刷新时间
         I2CCFG = 0xe0;                              //使能I2C主机模式
    I2CMSST = 0x00;
//        set_time(0x01,0x22);
//        set_time(0x02,0x17);

        //        P_SW2 |= 0x80;
                ADCTIM = 0x3f;                //设置 ADC 内部时序,ADC采样时间建议设最大值
        //        P_SW2 &= 0x9f;
                ADCCFG = 0x2f;                //设置 ADC 时钟为系统时钟/2/16/16
                ADC_CONTR = 0x80; //使能 ADC 模块

    AUXR |= 0xC4;    //Timer0 set as 1T, 16 bits timer auto-reload,
    TH0 = (u8)(Timer0_Reload / 256);
    TL0 = (u8)(Timer0_Reload % 256);
        TL1 = (u8)(Timer0_Reload / 256);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1 = (u8)(Timer0_Reload % 256);                                //设置定时初始值
        TR1 = 1;
        ET1 = 1;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T0 = 1;    //Timer0 interrupt enable
    TR0 = 1;    //Tiner0 run
    EA = 1;     //打开总中断

    while(1)
    {
                  // time_red();
                  // set_tim();//时钟设置与显示
                  // tmp();
                        i=rad_time(0x00);
                        if((i)<=0x30)   //30s到
        {

                        time_red();
                }
                        else
                        tmp();

   }
}

Keil代码下载(只有代码,不含原理图和PCB等其他任何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