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咖啡机单片机系统升级问题请教

楼主(2023-01-25):
大家好,我有一台瑞士Thermoplan BW4C咖啡机,找售后工程师要了软件升级包,原先版本是1.17,工程师说最新版本是1.33,但是必须一级一级升,所以工程师把1.20、1.23、1.31和1.33升级包都发给了我。1.20升级包里是一个__tp_update__文件夹,里面有checksums.md5、Config.zip、Firmware.zip、novigo-image-ksp0535.ubifs、Var.zip、zImage-imx6-phytec-ksp0535_G070Y2L01.dtb、zImage-initramfs-ksp0535.bin和zipinstall.conf文件。按升级指南把这个文件夹拷到U盘,插入咖啡机开机,升级很顺利。
1.23升级包同样不仅有__tp_update__文件夹,还有一个1-23-0_BW4c_CTM_PF_ksp0627.raucb文件,我都拷了过去,也成功了。
问题来了,1.31和1.33升级包里只有raucb文件,没有__tp_update__文件夹,U盘把文件拷进去没用,机器不提示升级。
会不会是这样:我的咖啡机上显示Single Borad Computer是ksp0535,这个版本的单片机是用ubifs文件升级,最高能升到1.23版本。而同一型号其他批次的咖啡机用的是ksp0627版本的单片机,可以升到1.31和1.33,不知道我想的是否正确,如何不是这样,那只有raucb文件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升级呢?

有人知道吗?谢谢!

网友A:
关于这个问题,你问过攻城狮了没?

网友B:
这个请咨询咖啡机的制造商,这里没有人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C:
专业的事,专业人去做,升级之类的最好让售后去做。另外,机器运行正常就别升级。别为了什么新功能去升级,没意义。

网友D:
一个单片机的咖啡机能搞那么复杂,我算是开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