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过大芯片烧了,板子怎么解决

楼主(2023-01-25):
大佬们,我是一个刚入坑的萌新,我用清翔的板子不小心接了12V的电源,听到了砰的一生,不知道板子的其他硬件坏掉了没有,大佬们一般遇到这种板子解决阿,直接扔了吗感觉好可惜阿

希望大佬解惑,谢谢

网友A:
如果是5V或者3.3V接了,基本上该烧的都烧了

网友B:
这个需要有原理图才知道什么元件会烧坏,只要PCB内层线路、过孔没有烧断,更换元件后就能修复。

网友C:
联系一下清翔,了解维修收费,最好厂家维修。自己要修,先检修电源输入部分电路,修好恢复后还有故障,那修的价值就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5V或者3.3V接了,基本上该烧的都烧了

哦哦,那芯片烧了,那些硬件坏了吗,大佬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哦,那芯片烧了,那些硬件坏了吗,大佬

查看原理图的电源部分,如果没有稳压器隔离,单片机及其它芯片烧掉的概率99.9999%。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哦,那芯片烧了,那些硬件坏了吗,大佬

要看原理图和硬件资料,有的硬件电压较宽,可以接收12v的电压

网友F:
如果你有时间,就按正常的电压上电,再一部分一部分地查,电源输入/DCDC/LDO/开关...CPU,上电的同时要检控电流,空板的话一般在几十ma,大于100MA就要查故障了。可能你花了几天时间,板上所有的件换了个遍才好。也可能就坏了个LDO,换了就好。
如果你没时间,就寄修,如果不在乎,就再买一个。

网友F:
以前遇到过,接错电源,5V接成9V,除了LDO坏了,芯片STM103Z也挂了,很怪的,就是刷不进程序,之前的代码还可以运行,电流比较大。

网友B:
用示波器检查晶振有无起振,板载模块初始化是否正常?

网友G:
基本上除了电阻电容都烧了

网友H:
先检修电源部分,再看MCU电源PIN及晶振有无起振

网友I:
电源部分肯定烧了,可以先把电源部分修一下,然后测试别的芯片是否坏了,要不就直接找售后吧

网友J:
烧是肯定的,个人感觉找售后比较靠谱。

楼主:
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感谢谢各位大佬们

网友K:
首先要做的是看是否能看到有明显损坏的部件,如烧伤、破裂等。

网友L:
我前一段发了清翔的原理图,你可以下载看下电源部分。电源部分应该有稳压芯片的,换稳压芯片试试。

网友M:
如果板子的保护电路到位,基本坏的是DC_DC部分,后面的电路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N:
建议换,电路可靠性降低了

网友O:
第一步先检查外观,有没有烧焦或发黄,如果有对烧焦烧黄部分进行检查有没有烧断现象。有对线路进行飞线进行补救。第二部对烧坏的器件进行跟换,检查烧坏处进行检查。检查BOM上器件的耐压值(电容类)。第三步对产品进行安全测试是否可正常工作。第四步对产品有问题部分和内容进行锁定,再进行排故。注意产品在上电时注意工作电压,观察电流变化,防止电路有短路对产品二次损坏。

网友P:
有点严重,自己懂点维修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