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内阻测量直流法和交流法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3-01-26):
两种方法各自的理论基础是不是相同?

网友A:
电池内阻对于不同的电流频率会有差异,所以用交流测量更能准确描述电流变化时的内阻。

网友B:
电池的内阻是指电池在工作时,电流流过电池内部所受到的阻力,一般分为交流内阻和直流内阻,由于充电电池内阻很小,测直流内阻时由于电极容量极化,产生极化内阻,故无法测出其真实值,而测其交流内阻可免除极化内阻的影响,得出真实的内值。
交流内阻测试方法为:利用电池等效于一个有源电阻的特点,给电池一个1KHz,50mA的恒定电流,对其电压采样整流滤波等一系列处理从而精确地测量其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的内阻是指电池在工作时,电流流过电池内部所受到的阻力,一般分为交流内阻和直流内阻,由于充电电池内阻 ...

“测直流内阻时由于电极容易极化,产生极化内阻,故无法测出其真实值”。“极化电阻”如何减轻影响或进行修正?极化电阻和电池内阻都能把电池输出电压拉低吧?或者说输出电压的降低是内阻和极化电阻综合作用的结果。不管什么原因影响了电池的输出效率是一定的。这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内阻对于不同的电流频率会有差异,所以用交流测量更能准确描述电流变化时的内阻。

如“XUYA,,,”所说交流法忽略了极化内阻对输出电压的影响了?如是,那就是不全面的,也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网友C:
采用哪种方式是由使用目的觉定啊,要是想组成电池组,选一致的就要用交流法,要是用于测电压,比如充电情况,就是直流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内阻对于不同的电流频率会有差异,所以用交流测量更能准确描述电流变化时的内阻。

既然内阻受电流频率影响,电池是工作在直流状态,为甚要用交流状态下测量的内阻应用到直流工作状态?交流内阻虽然更接近内阻的定义,但实际影响电池工作状态的还是直流方式测得的“内阻”呀?

网友D:
交流内阻ACIR一般会由测试仪给出1Khz 100mA的信号给到电池,测得的阻值数值上会小于DCIR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流内阻ACIR一般会由测试仪给出1Khz 100mA的信号给到电池,测得的阻值数值上会小于DCIR

实际对电池输出影响大的还是直流内阻把?例如交流内阻等于1Ω,输出1A电流,端电压下降多少?是1V还是1V以上?DCIR》ACIR都乘以1A,当然是DCIR和电流的乘积大于ACIR和电流的乘积了

网友E:
正确的测量交流内阻和直流内阻差别不是特别大,例如18650电池,直流内阻在不同电压下不一样,在4V左右更接近于交流内阻,而电压下降后,直流内阻会增大很多。

网友F:
直流法也称为测量欧姆电阻的直流负载法。 交流法通常是用特定的幅值和频率,例如1000赫兹的特殊交流信号来测量内部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内阻对于不同的电流频率会有差异,所以用交流测量更能准确描述电流变化时的内阻。

我就理解不了交流法测内阻?直流测法更接近实际工作状态呀

楼主(2023-04-21):
引用 网友F:
直流法也称为测量欧姆电阻的直流负载法。 交流法通常是用特定的幅值和频率,例如1000赫兹的特殊交流信号来 ...

电池的放电和充电都是直流,和交流有什么关系?内阻的作用不就是影响电池的输出电压吗?电池的有效放电能力,再直接点不就是放电时输出电压少降一些吗?非要扯上交流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确的测量交流内阻和直流内阻差别不是特别大,例如18650电池,直流内阻在不同电压下不一样,在4V左右更接 ...

对呀,真正影响电池输出能力(效率)的还是直流内阻呀?内阻增大输出电压就降得多!根本问题就是全电路欧姆定律i:I=U/(R+r)。非搞那么复杂干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直流内阻时由于电极容易极化,产生极化内阻,故无法测出其真实值”。“极化电阻”如何减轻影响或进行修 ...

直流法,交流法都是测电池内阻的方法,测出来的都是电池内阻,由于锂电池极化问题交流法测出来的更准,不存在交流法测出来的电池内阻,不适用电池直流应用。

网友G:
测电池内阻用交流法。直流法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