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唐NUC100系列单片机可以用什么方式烧写程序?

楼主(2023-01-26):
新唐NUC100系列单片机基于Cortex-M0内核的32位MCU,请问这款单片机可以用什么方式烧写程序?可以直接用串口下载吗?知道的朋友说一声,谢谢!

网友A:
使用ICP Programming Tool应该就可以

网友B:
Jlink可以,或是新唐的专用下载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ICP Programming Tool应该就可以

ICP Programming Tool需要配备新唐的专用下载器。

网友C:
专用程序专用工具,可联系厂家解决 。

网友D:
CM0内核就用Jlink好了,加上jscope、rtt等工具,比原厂工具都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CM0内核就用Jlink好了,加上jscope、rtt等工具,比原厂工具都好使。

用十多块钱的J-link下载器可以烧录程序?